kl25z64使用IAR自带的ICF文件编译报错,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5-04-17):
kl25z64原来使用IAR6.4,现在使用IAR7.3后ICF文件不用过去的FREEDOM版本,使用IAR自带的ICF文件编译报错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VECTOR_RAM" [referenced from D:\work..\build\FLASH_64KB\Obj\startup.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VECTOR_TABLE" [referenced from D:\work..\build\FLASH_64KB\Obj\startup.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BOOT_STACK_ADDRESS" [referenced from D:\work..\build\FLASH_64KB\Obj\vectors.o]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L25_SC里程序,那么程序在启动时(startup.c里)需要这些区域的定义。
你可以改写那个icf,或者用老的icf

楼主:
把IAR7.3里带的新ICF文件改写如下后,程序莫名复位,唉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cortex_v1_0.xml" */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00000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000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1ffff8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1fffffff;

define exported symbol __VECTOR_RAM        = 0x1ffff800;     //我增加的

define exported symbol __VECTOR_TABLE      = 0x00000000;     //我增加的

define exported symbol __BOOT_STACK_ADDRESS = 0x200017f0;     //我增加的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4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8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symbol __region_RAM2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region_RAM2_end__                         = 0x200017ff;

define symbol __FlashConfig_start__                        = 0x00000400;
define symbol __FlashConfig_end__                   = 0x0000040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FlashConfig_start__ - 1)] | mem:[from (__FlashConfig_end__+1)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mem:[from __region_RAM2_start__ to __region_RAM2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define region FlashConfig_region = mem:[from __FlashConfig_start__ to __FlashConfig_end__];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in FlashConfig_region {section FlashConfig};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楼主:
忘记说了,硬件及程序使用IAR6.4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IAR7.3里带的新ICF文件改写如下后,程序莫名复位,唉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 ...

建议你下载一天攻破K60/KL26 PDF教程分享【集齐 视频、PDF、书、代码】帖子里那个   一天攻破K60_KL26.pdf 文档。

参考18/231页对于icf各段介绍,结合原来64K那个icf在新的icf上进行修改。

网友:
看上去蛮麻烦的,楼主努力啊!出点教程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
E问不是说没有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