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锁螺丝机的控制器选择

楼主(2015-04-17):
各位工控高手,小弟最近有个自动锁螺丝机的项目,客户需要同时控制X和Y轴同时运动,到达一个点位后给出信号,然后开始锁螺丝,现在小弟遇到的问题是,坛子里有这种控制器吗,还有,客户要通过触屏去选择相应的生产程序,生产程序用户可以自己设置。
希望各位高手给推荐个型号,小弟先谢了。

网友:
真理在2楼

楼主:
成本问题,毕竟要求的进度不高,您能推荐个具体的型号吗 ?

网友A:
如果用的是步进电机的话,有专用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可以编程完成简单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步进电机的话,有专用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可以编程完成简单的控制! ...

步进电机也可以,您那边可以推荐一个带位置反馈的控制器信号吗,因为要锁的螺丝不是一颗,我这边是想让电机到指定的位置给一个反馈信号,然后开始锁螺丝,也方便客户进行手动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本问题,毕竟要求的进度不高,您能推荐个具体的型号吗 ?

成本问题,毕竟要求的进度不高,您能推荐个具体的型号吗 ?
==========
① 成本问题
本坛大部分开发人员的日薪均在100RMB以上(新手和在家带孩子的排除掉),如果花费20个工作日来解决你的问题,一般成本20*100=2K,非工作时间给你服务需要倍增到4K,这就是定制服务的代价;
②要求的进度不高
??????????????
③推荐个具体的型号
WWW.TAOBAO.COM搜PLC,捡个服务好的卖家就行了

网友:
自动锁螺丝机,

字都认识,就是不明白是什么产品?

网友:
PLC+触摸屏是标准套餐
【客户要通过触屏去选择相应的生产程序,生产程序用户可以自己设置】这个东西在工控里面叫【配方】,触摸屏就可以完成,某些PLC也带配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问题,毕竟要求的进度不高,您能推荐个具体的型号吗 ?
==========
① 成本问题

不好意思,是精度,精度要求0.02mm,非常 感谢您给的推荐,我去看看。

网友:
我或许略知楼主在哪了.就是运动控制器就行.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4449370969  淘宝上的,你参考下

网友:
0.02精度还不高

网友:
你认为多少算高

网友:
我第一次听到楼主说精度在0.02mm不高,请问精度要多少才叫高?难道要达到um级?我自己也用PLC在筹备做自动锁螺丝机,还没完成调试。

网友:
淘宝找二手PLC,成本就低多了。

网友:
我还剩有一套步进电机控制器,自带显示,用户可编程.

网友C:
1、买个两轴的运动控制器
2、plc+触摸屏,硬件国产的可以做到300+400,800块可以搞定了。

但是你锁螺丝的电机不用控制吗?直接用电动螺丝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买个两轴的运动控制器
2、plc+触摸屏,硬件国产的可以做到300+400,800块可以搞定了。

说实话,楼主这问题描述都 说的不清不楚的,让别人怎么给你回复 ,还要求人家给你解答详细点。。。。
表示 O__O "…

网友:
是安装方向盘的工位段吗??????

网友:
这种东西要便宜就用欧姆龙plc+伺服。两天时间就能搞定。

网友:
顺便说一句   0.02mm没有伺服是不可能达到的

网友E:
这个自动锁螺丝机有很多要求的,不仅仅是楼主提到的这几点,而且你的螺丝要锁得又快又好,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我就是做自动锁螺丝机的,可以锁手机内部的螺丝,带机器视觉的。
我们是用PC来做的,用的自己的运动控制器,带机器视觉,一般行业内一般低端的自动锁螺丝机用的是PLC+触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楼主这问题描述都 说的不清不楚的,让别人怎么给你回复 ,还要求人家给你解答详细点。。。。
表 ...

楼主问题描述的很清楚了,你自己理解能力差,还指责别人。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买个两轴的运动控制器
2、plc+触摸屏,硬件国产的可以做到300+400,800块可以搞定了。

感谢您的回复,方案已经定了,plc+触摸屏+伺服。

网友:
这个用运动控制器比较好,专门做这块的很多,价格2K左右。

网友F:
我做过锁螺丝机的整套系统,当时用的是3轴PCI运动控制卡做的,Z轴上挂一个德国进口螺丝风批,上机位VC6开发,当然这种方案比其它网友说的PLC方案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锁螺丝机的整套系统,当时用的是3轴PCI运动控制卡做的,Z轴上挂一个德国进口螺丝风批,上机位VC6开发 ...

方案已经定下来了,plc加触屏。

网友:
PLC+触摸屏+伺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已经定下来了,plc加触屏。

因为你的精度在0.02,如果用PLC的话,需要考虑你X,Y的速度是多少。看PLC输出脉冲频率能否满足。可以参考OMRON CP1H。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E:
这个自动锁螺丝机有很多要求的,不仅仅是楼主提到的这几点,而且你的螺丝要锁得又快又好,是有很多需要注意 ...

能用来自动安装主板螺丝吗

网友:
     从上面的回复来看,还有很多坛友不明白自动锁螺丝机是啥玩意儿,自动锁螺丝机其实就是一个产品后盖等需要用螺丝最终封闭.传统都是人工用电动螺丝刀或气动螺丝刀去手工锁紧,速度慢,易将螺丝打滑,漏打螺丝等缺点是非常明显的,某些场合这是绝不允许的,于是自动机械锁螺丝设备就此产生,同时可以控制N把电动螺丝刀锁N个螺丝(含自动送螺丝并分拣),还进行螺丝漏锁,打滑进行检测,自动将不合格产品挑选出.实际生产中是困难重重,螺丝不规格,产品异型区别过大,工人抵触等等.... 在控制系统成功的情况下,还有一项扭力检测是自动锁螺丝机必备的! 我已经有最少5年的实际生产制作设计自动螺丝机经验,至今我都不敢说我成功了,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一台螺丝机能做到更换被锁螺丝产品简单或通用,没有一台螺丝机能自我规避或排除螺丝本身变形或不规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