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8051F3xx系列 的单片机,有些不用的io口省电 ?

楼主(2015-04-17):
请教下,c8051F3xx系列 的单片机,有些不用的io口,是配置为什么模式比较省电啊 ??

网友:
这个得看手册吧,一般都有说明的

网友A:
个人认为,设定为输出,开漏,禁止上拉,低电平。
理由:
设定为输入的话,如果是悬空,容易受干扰,引起电平频繁翻转。如果没有悬空,会因为输出控制端已拉成高电平,容易产生拉电流。
设定为输出后,通常IO是默认高电平并位带上拉电阻,也会有拉电流。设定为低电平并禁止上拉后,就只有mos管的漏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设定为输出,开漏,禁止上拉,低电平。
理由:
设定为输入的话,如果是悬空,容易受干扰,引起电 ...

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