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用哪种方法才能让定位孔位置相对准确?

楼主(2015-04-17):
PCB上有四个孔,我想让他们的中心位置相对位置很精确,其中有一个孔为7mm,超过了嘉力创最大机械钻头6.3mm
请问我用焊盘来做孔,和用keepoutlayer画圈来表示孔,这两种方法最终加工效果会有区别吗?
哪种方式能让孔的中心距相对精确一些?
如下图,

大家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能够精确的放对位置。
我的意思是两种方式在加工的时候会不会有区别?
或者换个方式说,用keepoutlayer画出来的孔是在钻孔步骤时加工还是在最后锣边时加工?

网友A:
AutoCAD定好位置,导入进来。

网友B:
设置其中一个孔为参考原点

网友:
如果是Allego SPB直接输入座标值放置。。。。

网友C:
其中一个位置设置零点,其他的孔直接输入坐标位置(双击定位孔就可以看到x,y坐标)

网友:
修改坐标即可精确定位,7mm的孔径不需要担心

网友:
坐标最精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CAD定好位置,导入进来。

大家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能够精确的放对位置。
我的意思是两种方式在加工的时候会不会有区别?
或者换个方式说,用keepoutlayer画出来的孔是在钻孔步骤时加工还是在最后锣边时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其中一个孔为参考原点

大家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能够精确的放对位置。
我的意思是两种方式在加工的时候会不会有区别?
或者换个方式说,用keepoutlayer画出来的孔是在钻孔步骤时加工还是在最后锣边时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中一个位置设置零点,其他的孔直接输入坐标位置(双击定位孔就可以看到x,y坐标) ...

大家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能够精确的放对位置。
我的意思是两种方式在加工的时候会不会有区别?
或者换个方式说,用keepoutlayer画出来的孔是在钻孔步骤时加工还是在最后锣边时加工?

网友:
双击图线,编辑坐标就能准确定位,之后lock就不会跑了

网友:
焊盘比keepout准。最好设置成无铜焊盘

网友:
用焊盘做的会比后面的铣出来的精度高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能够精确的放对位置。
我的意思是两种方式在加工的时候会不会有区别?
或者换个 ...

keepout 是在锣边时候加工的
建议用无铜焊盘来做,精度会比较高

网友:
超过最大钻头直径估计就是罗边的时候直接铣出来的,精度没有数控钻床的精度高

网友:
KEEPOUT层的加工是锣边工序,JLC给出的公差是0.2MM,而过孔的加工是钻孔工序,精度要高的多,最主要的是过孔的加工位置与电气层的悍盘的相对位置十分稳定,通常用做工艺边,固定在锡膏台上!

网友:
到洗刀工艺时,其实很难避免误差,想直管看到做出的板子是否有误差。我有个方法,在你的孔周围放几个0.3的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