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xtr111 0-5V 转 4-20mA最终的电流怎么测量??

楼主(2015-04-17):
本人最近接了一个项目 要用到模拟PID 最终电压还得转成4-20mA的电流信号输出,关键是PID的计算结果是0-5V的 所以我网上查了一下只能拿用XTR111这个芯片了 关键是现在这个芯片是连接好了 就是电流不知道怎么测量?
将电流表的一端接到该芯片的电流输出 电流表的另一端接芯片的电路地吗? 就是图中的将电流表的两端接到OUT这个接线端子中是这样子的吗?? 希望有用过的指导一下 比较急用 快被老板逼疯了 谢谢各位先了在这里!!

楼主:
求救一下各位大神或者用过该芯片的先知们了  希望有知道的 搭搭手帮一把  老板的眼睛像刺刀一样盯着  在这里谢谢各位先了

网友A:
电工不知道怎么测电流,我也是醉了~  你负载怎么接的,电流表串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B:
搞个精密电阻测电压不行么?我用的是xtr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工不知道怎么测电流,我也是醉了~  你负载怎么接的,电流表串进去不就行了~ ...

是啊 关键是4-20mA有两线制和三线制  我没时间去了解这么多了 就硬着头皮测量了 测出来不对 不断的飘
你看下人家芯片手册再说说吧  手册那个LOAD一端接芯片的电流引脚输出 另一端写着±Load Groud 你说呢 ?  简单的我会出来问吗??

网友:
电路图都是错的,我也是醉了

楼主:
是的 所以需要你们好心人帮帮看下  我时间紧迫 可能会错漏百出  所以希望各位用过的帮帮了  说些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精密电阻测电压不行么?我用的是xtr110。

谢谢你的回复 我已经PCB发出去并且处于测试阶段了 来不及换了  不过我再看看XTR110看看能否改版

网友:
看了下资料,应该就是测out两端,但是测的时候要串个负载进去,不能直接把电流表串在里面。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  谢谢你了老好人 我马上试试看  真心谢谢你了   前段时间老板逼着一定要用硬件来实现PID现在实现了 没想到马儿前蹄失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  谢谢你了老好人 我马上试试看  真心谢谢你了   前段时间老板逼着一定要用硬件来实现PID ...

你好 请看下图  手册里头的原理图不是已经默认需要串一个15欧姆的电阻了吗? 这个15欧姆的电阻不是已经是默认的串进去了吗?我已经是有一个15欧姆的电阻在电流输出引脚上了  不是很明白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C:
可以直接串电流表测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串电流表测电流的.

你好 你说我的图或者测量方法有错误 请指导一下 谢谢你了  我目前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查了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老板等不起 真心希望你告诉一下 谢谢你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说我的图或者测量方法有错误 请指导一下 谢谢你了  我目前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查了有一段时间了 可 ...

BSP170的2,3脚是不是画反了?

楼主:
你好 果然是的 确实需要向你学习  搞技术不关要功底好 眼力还得好 佩服佩服 真心谢谢你cqfeiyu  我欠你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BSP170的2,3脚是不是画反了?

你好 除了这两个引脚画反了 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我电流表串到我给出的电路图的OUT1这个接线端子里头直接测量电流可以的吗?  电流表的一端接芯片输出电流引脚,电流表的另一端接芯片的引脚地?
这样子测量电流是对的吗?  另外我那个XTR111芯片底部焊盘没有接到芯片的接地引脚上 可以的吗? 目前还是没有电流输出  ~~   谢谢你先了 老是打扰你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直接串联电流表测量芯片的输出电流 电流表的一端接芯片地可以用了 主要原因是原理图有些小错误 谢谢大家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