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要用DSP选定TMS320F2812,熟悉的朋友推荐个开发板

楼主(2015-04-17):
情况如下,做一个交流电机软启动,研发初期选型TMS320F2812,我负责硬件,当然要负责DSP程序的编写(但不含算法设计公司有高手),一直在用单片机和ARM,这方面还可以,DSP上学学的都还回去很多年了,我这种情况现在要快速上手哪家板子合适,求推荐…… 价格的话不要太高,这个公司审批麻烦,价格低点的(几百块)我自己就可以搞定报销了,谢谢

楼主:
因为看了一下TMS320F2812的资料较多才选用它的,当然,TMS320F28335也是可以的,毕竟性能做了改进

网友A:
2833x的PWM要比281x的PWM好用一百倍。

网友B:
2812老了,工作耗电也大,热,至少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3x的PWM要比281x的PWM好用一百倍。

这个看到了,只要入门快,选这个当然没有问题,硬件都是我定,只是招人还木有到位,设计算法的人不搞编程,只得我来做,所以要考虑迅速上手的问题。

网友C:
这个上下兼容性还是不错的,为了上手就不选新器件不太合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12老了,工作耗电也大,热,至少60度

60……这么热
这个软启动算法不会非常复杂,主频不那么高应该好些吧
本来要选ARM呢,考虑后期要做更复杂的启动,才DS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上下兼容性还是不错的,为了上手就不选新器件不太合理吧,

没有的,暂时的初期设计,求高手推荐合适型号开发板

网友:
太老了。。。做新品绝对不应该

网友:
建议 28335 ,当然坚持 2812 也可以。
不用担心入门的问题,都是新东西,对您来说都没基础,是一样的。28335 PWM 确实比 2812 好用。
便宜的,严旭的板,贵的 SEED 和 61ic 的,都可以。
28335 书比较少(两年前的行情),2812 书烂大街全是。但如果买了开发板,历程都是一大堆,最不济可以找找没买的开发板的历程 —— 我当时买的 SEED 的,下载到了 61ic 的和闻亭的。
仿真器可以不用买那么贵的,对低端 C2000 都差不多。

网友:
怎么没人推荐28035之类的?28335功能太强了,也比较贵啊

网友:
2812这个片子太老了,资料虽然多,但是不太适合用于新产品

网友:
直接做板不可以吗?

网友D:
没明白:搞算法的人不搞编程,难道是做算法的只是仿真,由编程的人转成c来实现?

网友:
推荐使用28335,书籍可以推荐一本《TMS320F2833xDSP应用开发与实践》这本书讲的比较详细,我也是这本书入门的,开发板貌似零零ic的板子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明白:搞算法的人不搞编程,难道是做算法的只是仿真,由编程的人转成c来实现? ...

算法工程师写伪代码就可以了,甚至伪代码都不用写,就画个流程图,有专门的人做算法实现,当然这个是分工合作的搞法,一人一条龙也可以但是太累

网友E:
2812应该停产了吧

网友:
以前没碰过dsp的话就买个研旭的28335核心板吧,自己画个底板就可以搭系统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明白:搞算法的人不搞编程,难道是做算法的只是仿真,由编程的人转成c来实现? ...

差不多是这样的,现在和以前的公司搞算法的还真的不做下位机编程,10年曾经公司一个职称是FPGA算法工程师,硬件机会一无所知,但用Verilog在PC上设计什么都是OK的。

网友:
28335吧,现在的资料还是挺多的,相信自己,2812太老了,性能、采购方面都不如28335

网友F:
做软启动用2812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因为2812的价格太高,太老而且电源电路复杂,另外软启动不像变频器 伺服有很复杂的算法,用一般的mcu就可以满足,不如用stm32 、pic18/16或者瑞萨之类的,如果非要用TI的C28xxx系列也可以选择2802x,03x,01x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812应该停产了吧

没有的,TI的产品线不会那么短命的,tms320lf2407都还没有停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明白:搞算法的人不搞编程,难道是做算法的只是仿真,由编程的人转成c来实现? ...

仿真好算法后可以直接转C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软启动用2812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因为2812的价格太高,太老而且电源电路复杂,另外软启动不像变频器 伺 ...

硬件准备选用28335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软启动,顶多算一个初期产品,还有一些相关模态分析算法,后面相关系列产品基本都要使用同一个平台,后续变频也要涉及的。2803x可能是最终要使用的型号,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的,没有真正做过软启动,你提醒的用ARM平台对我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硬件准备选用28335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软启动,顶多算一个初期产品,还有一些相关模态分析算法,后面相 ...

如果纯粹是做软启动的话51都足够了,西普以前的一款就是用的5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纯粹是做软启动的话51都足够了,西普以前的一款就是用的51

谢谢,刚讨论方案的时候,我是坚持用某款ARM的,可惜其余的人都坚持用dsp,不想对着干,
之所以不选单片机,因为以前做产品的教训,我们是ODM,几万块的产品用个51什么的MCU,客户嫌太低端了,现在一律是TFT触摸显示……否则客户对他的客户没有卖点和“科技含量”
做的产品都是针对高压电机的,电机和设备的价格远高于一个控制柜,里面有一组3维震动测量,需要一套模态分析算法等等吧,所以部门内部定案子就否了MCU了,
不过总工到是和我谈过后期要做一款廉价的纯软启动器,MCU肯定要用的了

网友:
想高端不要用C2000了。C2000的运算能力太弱
上C6000吧。跟客户说我这是64位DSP,秒杀那些用C2000单片机的

网友:
成本不需要考虑太多,可以只用28335,这样后续电机控制这块都用这个平台。
再用一个STM32F4的来做个人机,像你说的TFT触摸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这样就是ARM+DSP平台了。可以跟客户吹的很高上大。
我目前手头的方案就按照这个思路在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