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系列的看门狗喂的太勤也被狗咬?

楼主(2015-04-17):
【经验分享】K系列的看门狗喂的太勤也被狗咬?
         不知道大家在使用K系列的看门狗(WDOG)模块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看门狗喂狗太快也会引起系统的看门狗复位,但是时间拉长些并且在看门狗溢出时间之内就能正常工作。当然,不喂狗肯定是会引起看门狗复位。从这个现象上分析,很像看门狗的windowed模式启动了,但是实际上windowed模式并没有开启。那么何为windowed模式呢?简单的讲,看门狗的windowed模式就是在溢出时间之内再设置一个时间,只有超过windowed时间并且在溢出时间之内,喂狗才有效,否则被狗咬(芯片复位),详细内容,大家可以查看K系列的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回到最初的话题,刚说了问题是喂狗喂的太快会被狗咬,长些时间在溢出时间之内,狗能正常看家,那么这个时间到底是多少?拉长时间,除了在溢出时间之内,那么要大于哪个时间,狗才安顿呢?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看门狗还挺有趣。

网友:
这狗还真任性

网友:
顶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不很正常嘛,窗口看门狗。就是为了解决卡死到喂狗的情况。早几年前就出来的东西了。

网友B:
FSL的朋友为什么老是喜欢用大字报?

网友C:
窗口看门狗就这样,stm32研究过来

网友:
一直以为看门狗很神秘,从没有玩过,这次跟楼主学一下,狗不听话就打狗~

网友:
这网速,删不掉啊

网友D:
窗口看门狗嘛。话说有没有遇到看门狗死掉的情况?

网友:
不是有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很正常嘛,窗口看门狗。就是为了解决卡死到喂狗的情况。早几年前就出来的东西了。 ...

这个问题可不是窗口看门狗哦。
窗口功能没有使能,是喂狗的时间也有要求,不能太频繁,要等你喂狗成功之后才能再次喂狗。
这里只是说明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使用中大家是不会喂的那么勤,但是如果有人喂的太快,就会导致问题,所以这里说明下,大家以后注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窗口看门狗嘛。话说有没有遇到看门狗死掉的情况?

喂狗不要放在中断中。
你说的看门狗死掉,是看门狗突然不复位?
能否把问题讲的详细点,比如什么情况下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窗口看门狗就这样,stm32研究过来

此经验讲的是非窗口模式,但是遇到和窗口模式一样的问题,已经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经验讲的是非窗口模式,但是遇到和窗口模式一样的问题,已经为什么会这样。 ...

那就没遇到过了,我看楼上的还以为说的是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L的朋友为什么老是喜欢用大字报?

大字报已经清除,主要是默认电脑版的字体实在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没遇到过了,我看楼上的还以为说的是窗口

是我一楼忘了说,window模式没有开启了。
也感谢你们回复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喂狗不要放在中断中。
你说的看门狗死掉,是看门狗突然不复位?
能否把问题讲的详细点,比如什么情况下遇 ...

除了喂狗不能在中断外,暂时还没遇到死掉的问题,但是从别人经验来看,看门狗也有失效的时候,我们是准备设计一个无按键,电池不可拆卸的设备。怕万一开了看门狗系统也会死掉。会很麻烦的,所以先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喂狗不要放在中断中。
你说的看门狗死掉,是看门狗突然不复位?
能否把问题讲的详细点,比如什么情况下遇 ...

放在中断为什么会死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放在中断为什么会死掉?

有时候放在中断未必能起到系统挂掉看门狗让系统复位的功能。比如说,你开了一个timer中断,然后把喂狗代码放在这个中断处理函数里,系统跑飞了,但中断有可能还能定时触发,狗照喂,这种情况可能是你不希望看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放在中断未必能起到系统挂掉看门狗让系统复位的功能。比如说,你开了一个timer中断,然后把喂狗代 ...

谢谢解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