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封装库和原理图库怎么整理?

楼主(2015-04-17):
小弟,目前使用AD9软件快3年了,自己积累了一些元件库包括原理图和PCB封装库,还有一些从网上下的一些大神们分享的器件库,最近想整理一下文件,发现文件很多,也不容易找,小弟就想看有什么办法,能把这写元件库里的元件如同整理文件一样整合一下,重新命名等,等以后在用的时候就不需要添加很多文件,而且还可避免一个个找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先发到百度pan, 分享给大家先 :)

网友:
PCB封装库一直是这么分的 Connectors   Devices  Other  没有分太细,你可以按类别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发到百度pan, 分享给大家先 :)

十分同意,双手赞成

网友C:
我是这样分门别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分门别类的:

你是怎么集合到mylib里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分同意,双手赞成

我整理好之后,自然会分享到坛里的,不要着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集合到mylib里面的啊?

做一个集成库。

我一般原理库库只有一个,PCB库分类。
编译以后形成集成库(IntLib)。 这样调用方便。

而且要建立命名规则,可以充分利用中文。

网友D:
分类是个体力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集成库。

我一般原理库库只有一个,PCB库分类。

那意思就是,把原理图库文件全部放到一张图上,然后再生成集成库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类是个体力活呢

是啊,但为了以后的方便这个也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就是,把原理图库文件全部放到一张图上,然后再生成集成库是吗? ...

建立一个集成库项目。

网友(2018-12-21):
把库原件全部拖到原理图中然后在生成库

网友:
这个看自己习惯而定   有可能别人的方式 不适合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