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用GPS来记录轨迹的APP

楼主(2015-04-17):
不需要知道具体的位置, 只需要知道轨迹, 例如我在室内移动的相对位置运动轨迹。
手机有加速计和陀螺仪, 应该可以知道移动的相对位置吧。
但是现在这种轨迹记录软件都是用GPS来做的,没有不用GPS来做的吗?

网友:
这东西没你想得简单。你说的东西,换个方式看就是惯性制导……

说白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微小误差,累积起来,会让轨迹偏的很厉害。

网友:
lz 要做导弹的节奏

楼主:
就是想把一个人的室内行走的轨迹给画出来, 有这么复杂牵扯到导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把一个人的室内行走的轨迹给画出来, 有这么复杂牵扯到导弹了?

画出来不难。
难的是准。

可能你画个三五分钟的轨迹还好。几十分钟,甚至更长,那就是很有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出来不难。
难的是准。

我也觉得手机的硬件条件应该做得到轨迹追踪的。 我不要定位, 只要轨迹也就是相对移动。
有这种app吗, 几乎全是用gps做的。

网友:
陀螺仪的飘逸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