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LPC1788自带的LCD跑无液晶驱动的5.7寸工业屏的吗?...

楼主(2015-04-17):
请问有用LPC1788自带的LCD跑无液晶驱动的5.7寸工业屏的吗?程序怎么修改啊,发现都是跑彩屏的程序,怎么也找不到跑单色STN屏,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蛋疼。1788都用了,却用个单色STN的屏。确实NXP没有跑单屏的例子,也极少有人这么玩。建议楼主多花个几块钱买个台系的驱动芯片就好。要是嫌几块钱要上升成本,那就不该用1788

网友:
就这么个简单的单色STN,随便IO模拟个时序就行了。

楼主:
想在上面跑EMWiN,所以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上面跑EMWiN,所以想试试

那还是IO模拟好,可以做灰度。

网友:
彩色转换到单色屏,不是有个转换算法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在上面跑EMWiN,所以想试试

emwin就更加简单了,初始化时候选择单色配置。。。。。。这个还是emwin的例子或者稍微研究下emwin手册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就更加简单了,初始化时候选择单色配置。。。。。。这个还是emwin的例子或者稍微研究下emwin手册会 ...

谢谢指点,请问在哪里的emwin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请问在哪里的emwin的例子

Keil\ARM\Segger\emWin\Sample\LCDConf ,目录里随便找个lcdconf.c文件,里面配置函数有类似这样的“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22, GUIDRV_FLEXCOLOR_M16C0B8);”

这两个GUIDRV_FLEXCOLOR_F66722, GUIDRV_FLEXCOLOR_M16C0B8就是配置驱动和调色板的,你现在要改的   把你原来能够用的代码调色板改成黑白的即可

如果你还没有代码从头开始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到各大论坛去找找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ARM\Segger\emWin\Sample\LCDConf ,目录里随便找个lcdconf.c文件,里面配置函数有类似这样的“GUID ...

谢谢了,我自己有个LPCl788的4.3寸程序,用eMwin的

网友(2015-10-27):
只要分辩率不高于800x600即可,1024*768也可以但不要跑过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