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只会自动数毛毛的鸡!!

楼主(2015-04-18):
寻求一种能自动测出虾苗或者小鱼苗数量的自动化机器。

网友:
摄像头啊

网友:
以前我们这都是用电子称称重卖鱼苗。

网友:
印象中是用图像识别的,就是把一堆虾苗摆在一个底色是白色的浅水盘里,上面用相机拍照然后用软件计数。
-----------------------------------------------
刚百度了一下,这个有成品在卖:

供应万深SC-B型高精度超快虾苗自动计数仪
1.万深SC-B型高精度超快的虾苗自动计数仪用途:用于对幼小的虾苗、贝苗进行高精度超快地自动计数。适用各类虾苗、贝苗种类。

2.万深SC-B型高精度超快的虾苗自动计数仪计数分析原理:
虾苗放入A4大小的透明成像水盘中,水深刚好浸没单层的虾苗为宜,晃动一下盘子,将种苗均匀分散开来,并避免上下重叠。将该成像水盘放在【万深】超薄背光照明灯板上,在电脑上点【拍照】获得虾苗等的图像,由核心软件自动分析该照片,精确数出照片中的所有虾苗数量。整个计数过程耗时≤9秒钟,可大批量地分析目录下的所有照片,全自动精准得出对应的各计数结果。

3.万深SC-B型高精度超快的虾苗自动计数仪主要性能指标:
可自动计数的虾苗大小范围:6~20mm
每次计数的虾苗样本量:400~3000只
虾苗自动计数速度:2000~10000只/分钟
虾苗自动计数误差≤±2.5%,少量监视点选后100%正确
可接条码枪自动刷入样品编号,计数结果可对应输出至EXCEL表,结果图可保存

4.万深SC-B型高精度超快的虾苗自动计数仪仪器规格与配置:
联想一体机电脑1台(双核CPU /内存2GB/硬盘500GB /DVD-RM/20”显示器)、500万像素成像装置1台、背光照明超薄工作台板1个、透明成像盘2个、超快的虾苗自动计数软件光盘1张(含使用操作手册)、软件锁1只。
SC-B型计数仪外包装尺寸、重量:宽×深×高约50cm×40cm×25cm,~5kg。

网友:
你要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啊,要不要捞出来,难道在水里数?

网友A:
这个玩意儿也要精确计数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误差一点点也没关系了。

网友B:
加个显微镜是不是就能数小蝌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个显微镜是不是就能数小蝌蚪了

我觉得游来游去数不了

网友D:
参考精液检查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精液检查的设备

你做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儿也要精确计数吗?

不是说特别精确,如果说精确度能尽量高那是最好,从生意上来说,有这种机器,起码方便很多,不用人工去用瓢来做,那样子老式的做法,熟手可以做的比较不错,生手误差太大,经常会被客户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游来游去数不了

以目前的技术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不知道哪个厂家有在做。现在的手机都已经有些可以通过扫描来识别文字,所以这个东西从理论是走的通的。

网友:
可以的,就是成本你比较高
机器视觉的方法
镜头相机用国产 1k多,工控机3k左右
开发费2-3w,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游来游去数不了

照片又不会游

网友:
这标题跟内容。。
之前关注过这东西,貌似也是个难题。
最直接的就图像识别了,其他的比如让虾苗通过小管子,光电计数,感觉太慢,又会有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