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x320 LCD 控制器

楼主(2015-04-18):
之前搞了一个240X320的lcd控制器,问题是上次用的是SPI接口的,在16bit色彩下,320x240全屏刷30hz就得要36.8Mhz的带宽。TI的M4只能大约20M左右,因此刷新率只有15Hz左右。

这次搞了两个同样的控制器板子,一个是有SDRAM的,一个没有。

BGA+SDRAM的板子是两层板,画得时候好不容易把所有的线引出来了,还吃了一点工艺限制。时序什么的根本没查,反正大约也就跑个20-40MHz,差点也许没事。呵呵

另外一个没有SDRAM的就好很多了,没什么难度,不到2小时就画完了,还剩下了不少地方,正好画个小东西玩玩。

这两个控制器都是打算用并行接口,算下来可以省下不少频率,大约2.3M的传输频率就能实现30hz的刷新频率。等等把板子贴完了,下个月看看结果。

网友:
在16bit色彩下,320x240全屏刷30hz就得要36.8Mhz的带宽 这个怎么算的?

网友A:
楼主应该这样算的:
SPI接口传送一帧需要320*240*16=1228800 bit,每秒传输30帧画面1228800*30=36864000=36.864Mbit

网友B:
LZ,你这个是什么主控,FPGA?

网友C:
SPI接口的LCD好啊,用一片6元的NUC501(ARM7)控制实在是理想选择啊。就冲这货72MHz的SPI来说,一刻不停的刷都能刷到58Hz了。

网友D:
用50MHz的SPI不就可以了?我现是用62.5MHz的SPI刷480*320的屏,画面也存spi flash里,20 f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这样算的:
SPI接口传送一帧需要320*240*16=1228800 bit,每秒传输30帧画面1228800*30=36864000=36 ...

这个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这个是什么主控,FPGA?

不是,是TI的TIVA M4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接口的LCD好啊,用一片6元的NUC501(ARM7)控制实在是理想选择啊。就冲这货72MHz的SPI来说,一刻不停的 ...

TIVA M4系列貌似只支持到10M SPI, 实在是有点慢,我大约用的是20Mhz左右。还是慢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0MHz的SPI不就可以了?我现是用62.5MHz的SPI刷480*320的屏,画面也存spi flash里,20 fps. ...

可能是屏幕的问题,也可能是MCU的问题。 我没有示波器,搞不清楚哪个不成。

我猜是MCU的问题,因为LCD的控制器应该有足够的带宽

我的基本卡在20Mhz左右了,再快就会显示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屏幕的问题,也可能是MCU的问题。 我没有示波器,搞不清楚哪个不成。

我猜是MCU的问题,因为LCD的 ...

不一定的,LCD也可能没有那么高带宽的,

网友E:
quad-spi啊,带宽肯定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quad-spi啊,带宽肯定够

我还真没见到过有quadspi的屏幕

网友:
SPI发送完数据缓存区的数据后,需要MCU向SPI缓存里送数据,是不是这里慢了

网友:
SPI接口传送一帧需要320*240*16=1228800 bit,每秒传输30帧画面1228800*30=36864000=36.864Mbit

楼主:
其中的一块到了,正好周末就做出来了。刚才加电没发现短路,debugger也能连上,至少电源和JTAG部分没错。

板子和片子

片子solder ball特写

焊好之后的板子,近景是SDRAM

网友F:
是0.8pitch的吗?pcb用的什么线宽间隔,能搞2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0.8pitch的吗?pcb用的什么线宽间隔,能搞2层板?

0.5 mm pitch, 6/6 mil, 2 layers

楼主:
更新状态:写了个小程序, 试了一下SDRAM, 前两个地址和最后两个地址都能正确读写@60 MHz.

网友:
期待楼主的测试总结,继续

楼主:
LCD控制器也能工作,说明BGA焊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板子上剩下的就是通讯接口, ADC, 还有SPI flash没有试过了.

不过,LCD控制器和SDRAM这两个最重要的功能实现了,没有任何问题。

下一步就是把SRAM或者SDRAM作为缓冲,DMA到LCD。这样可以完全解放CPU时间,

楼主:
引用 楼主:
LCD控制器也能工作,说明BGA焊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板子上剩下的就是通讯接口和ADC没有试过了.

不过,LC ...

话说BGA比QFP还容易焊, 看来常见的封装焊接难度可以这么排列

0.4 mm LQFP > 0.5 mm LQFP > 0.5 mm QFN/SON > 0.5 mm BGA > 0.8 mm BGA > 0603 > 0805 > 1.27 mm SOIC > 1206

BGA的难点在于
1. 板子平整度要求高,HAL/HASL工艺的板子可能会有问题。
2. 画板困难,针脚实在是太密集了。
3. 没办法简单的rework。必须重新植球才能再次焊接。
4. DIY的条件下,没有办法检查 (不要扯X-RAY)

楼主:
it is about 240 Hz refresh rate with the internal LCD controller being feed from SRAM or SDRAM though DMA.

The bandwidth of SRAM or SDRAM is never a limiting factor but the LCD interface is.  240 Hz is the max speed that can achieve. In most cases, 65 Hz of update rate is the sufficient.

楼主:
刷新率太高了也不好。出现了类似于moiré 的现象。 我的目标是用30hz 的总体刷新率,然后每次尽快刷完(大约用时5ms) ,减少闪烁感。

楼主:
60 Hz 刷新率 SDRAM作为缓冲,DMA到LCD。没有接总线,只是一个单独的循环,这样让各个部分动起来,之后还要增加数字的显示部分,用于显示高度。

这个玩意很久很久以前就想做,一直到今天才有能力做出来,也算是圆满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Q4NTA1MDcy/v.swf

楼主:
优化了一点代码,现在SDRAM只用来读取,可以稳定的实现60Hz的刷新率

由于现在使用SRAM作为缓冲,SDRAM只用来读取,算了一下,现在能达到的速率只有 3.5 MB / s

TI 给的例程上 同样的设置下, SDRAM应该有16.2 MB/s 的速率,正在考虑怎么改变数据结构,提高一点性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话说BGA比QFP还容易焊, 看来常见的封装焊接难度可以这么排列

0.4 mm LQFP > 0.5 mm LQFP > 0.5 mm QFN/ ...

什么意思 0.5的BGA比0.5LQFP容易,要钢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意思 0.5的BGA比0.5LQFP容易,要钢网吗?

嗯,就是,0.5  LQFP 对钢网有点要求,开宽了或者对偏了都很容易出现锡桥。

BGA么,可以用钢网也可以不用,都差不多。 基本上不用担心短路的事情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U1MDE4MjEy/v.swf

把字库做进去了,除了数据总线基本上是最终的样子了

将来这个就是一个显示模块,可以在调试的时候接到总线上显示姿态,油门,和高度,  之后还可以增加GPS的信息在上面

网友H(2015-09-23):
引用 楼主:
把字库做进去了,除了数据总线基本上是最终的样子了

将来这个就是一个显示模块,可以在调试的时候接到总 ...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显示用的是什么GUI,有用到操作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显示用的是什么GUI,有用到操作系统吗

我说是裸奔的你信么?嘿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说是裸奔的你信么?嘿嘿

GUI呢?也没用吗?太吊了吧

网友:
有一批LG的 800x480的 tft屏 可惜没有资料 不知怎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GUI呢?也没用吗?太吊了吧

裸奔,就是连裤衩都没有的那种。。。。

网友:
参考 大彩、迪文、的那类TFT,都是  arm+fpga+ram+ VGA接口的TFT,,,价格也便宜

网友I:
这个BGA板要在哪里才可以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BGA板要在哪里才可以打样?

我记得在我的某个帖子中说过这个:)

网友:
看过LZ很多帖子,LZ这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能力是怎么练出来的?我每接触新的东西,光是入门都耗费很多精力,比如开发环境搭建及使用等等,耗费了很多精力,就是说,精力很大一部分都用在学习上了,很多都是重复性劳动,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就怕反复走弯路。

网友H(2015-10-30):
引用 楼主:
把字库做进去了,除了数据总线基本上是最终的样子了

将来这个就是一个显示模块,可以在调试的时候接到总 ...

楼主,能否分享下你的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否分享下你的代码啊

做着玩的代码就没必要贴出来丢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着玩的代码就没必要贴出来丢人了

我还是挺想学习下的,不知楼主是否愿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