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一批变频器在外地放了3年多,请问可能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4-18):
公司有一批变频器在外地放了3年多,请问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
功率电容

网友:
受潮,炸管子。

网友:
潮湿,上电烟花

网友:
先上低压,时间不长,再慢加压。

网友:
一个是电容,如果三年中没有定期充放电维护,电容容量可能下降厉害;
再一个就是受环境影响,可能有短路情况。

网友:
电容,上电试试

网友:
先看受潮没,受潮低温烘干下,然后慢慢加直流电压上去,注意是慢慢升压,1个小时升100V什么的,直流可以升到540V左右。到了后保压个2小时。OK,可以转转试试

网友:
3年还是3个月,3年还不换新的。

网友:
有包装的:激活电容
无包装的:驱虫-清洗清洁-干燥-激活电容

网友:
激活电容?怎么操作?

网友:
用调压器慢慢升压

网友(2015-06-24):
可能被偷掉

网友:
可能被偷掉  其他都是百搭。。

网友A:
幾種可能
1.可能會被當廢品賤賣。
2.可能會需要繳納保管費。
3.可能保管不善損壞。
4.可能你們公司不打算要這批產品了。
5.可能已過保修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幾種可能
1.可能會被當廢品賤賣。
2.可能會需要繳納保管費。

数据很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