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余弦信号的相位计算问题

楼主(2015-04-18):
       利用AD转换器实时地采集一路余弦信号,怎样才能计算出这一路信号整个周期的相位值呢?谢谢!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0436-1-1.html

换了个问法之后.. 还是不懂.. 不好意思.. 语文老师死得早..

网友A:
首先我觉得如果信号质量不够好,要用高阶数字低通或带通处理,然后找到峰值谷值,但是角度,一个周期有两个,你得判断前后趋势确认是其中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觉得如果信号质量不够好,要用高阶数字低通或带通处理,然后找到峰值谷值,但是角度,一个周期有两个 ...

这就是难点所在,想了很久也找不到方法

网友B:
很是拗口啊!求取瞬时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是拗口啊!求取瞬时相位?

是的,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
难道反余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有什么想法吗?

方法比较多啊,FFT或者正交混频鉴相

网友:
取邻域两点,算导数,这不就成了,关键你的信号够好

参考 旋转变压器位置读取电路,资料很多

网友:
信号频率变化有多大?

网友:
你的信号频率变化有多大?频率在什么范围?最后应用场景是什么?如果是基本定频,频率30~100hz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用cordic鉴相

网友:
愿闻其详!

网友:
如果频率变化不大,直接锁相环,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相位。

网友:
一路需要幅度保持不变才有意义,而且到峰值时分辨率极低,一般是两路差90度的。

网友:
数字相敏检波?

楼主:
      如果用cordic计算反余弦,计算范围是-90~90角度,有什么办法扩展到整周期的角度计算吗?

网友:
看你发这个主题的帖子好几次了,累不累啊?
你说的东西,在交流电里叫做“初始相位”,或者简称“初相”。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集,然后FFT,然后得到的数据进行反正弦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cordic计算反余弦,计算范围是-90~90角度,有什么办法扩展到整周期的角度计算吗? ...

可以的。。

网友:
在圆周模式下,令Z0=0 Zn输出为Z0+arctan(y0/x0)

网友:
看来很多人只了解某些东西形,不了解其本质。
我给你说个方法,首先要看你信号干净不,如果是很干净的正弦波。那就简单了。
首先测量出信号的幅度A。然后在测出瞬时电源V, arcsin(V/A)就是相位。

楼主:
      我苦思冥想好久也没想到怎样做,能详细地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C:
楼主忘了时间吧,一般的。正弦的初始相位为0度,余弦初始相位180度。
如果ADC只是采集外部余弦型号,就没有相位一说。因为相位是相对的,所以一般是检测的相位差。
一般是控制器产生余弦或正弦信号激励外部电路,外部电路返回的信号进控制器经过ADC采样。然后进行DFT运算,就可以算出相对初始激励信号的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忘了时间吧,一般的。正弦的初始相位为0度,余弦初始相位180度。
如果ADC只是采集外部余弦型号,就没有 ...

1、余弦信号初始相位为90度;
2、是的,ADC只是采集外部型余弦信号,应该叫求解arccos吧

网友:
1. 采集得到信号幅度A。
2. 设信号周期为T, 采集当前时刻t1信号电压V1,和t1 - T/4的电压V2。V1就当前时刻信号的sin,V2就是当前时刻信号的cos.
3. 计算A1=arcsin(V1), A2 = arcsin(V2),根据A1,A2的符号,即可确定信号所处象限。如下图,蓝色为A1,红色为A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苦思冥想好久也没想到怎样做,能详细地指点一下吗?谢谢!!!

冥思苦想是没用啊,要去找资料啊,知网上有关于CORDIC的DDS算法,DDS相位能达到360,你去看看里面如何进行象限转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冥思苦想是没用啊,要去找资料啊,知网上有关于CORDIC的DDS算法,DDS相位能达到360,你去看看里面如何进 ...

哎,不要把CORDIC理解得多神秘,CORDIC就是一个计算arctan的快速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冥思苦想是没用啊,要去找资料啊,知网上有关于CORDIC的DDS算法,DDS相位能达到360,你去看看里面如何进 ...

如果存在正余弦两路信号,则能很好地进行象限划分以及角度扩展,但是如果只有一路余弦信号,怎样才能将其扩展为全周期的角度计算呢?

网友:
应该缺少条件,通常还需要有一个同步信号
不然一个独立的周期信号,你谈相位有什么意义?

网友A:
看来你的频率是定值?

网友E:
楼主自己都糊里糊涂的,怎么问得出答案。
1.余弦信号就是初始相位90度,既然都知道初始相位90度了,还测个啥?
2.如果相位不确定,那就不是余弦了,只能说是个正弦波。
3.测一个正弦波的相位需要有个同频率的本地参考信号,但你没有说你的参考信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的频率是定值?

是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自己都糊里糊涂的,怎么问得出答案。
1.余弦信号就是初始相位90度,既然都知道初始相位90度了,还测个 ...

还有一路正弦信号,但两路信号存在正交性偏差,请问用这两路信号能计算出相位吗?

网友:
正交性偏差?这个是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