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概念性问题,如何理解IAP和 EEPROM的区别?

楼主(2015-04-18):
如题,IAP和EEPROM运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般做烧录器的IC都是选择带IAP功能的,能不能采用带EEPROM的IC,小弟对这问题纠结了很久,不能很好理解,特此发帖,欢迎大侠们都过来指点下?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IAP只是个后续升级程序的接口吧,
EEPROM只是个数据存储器,一般用来存储设置的参数或记录一些使用的数据,
两个有啥关系?

网友A:
IAP一般用于将运行时的参数保存在内部的FLASH内,既然你有EEPROM就不需要IAP。

IAP算是一种软件模拟EEPROM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P一般用于将运行时的参数保存在内部的FLASH内,既然你有EEPROM就不需要IAP。

IAP算是一种软件模拟EEPROM ...

我个人理解是EEPROM属于IAP的一个运用,IAP还有个比EEPROM高级点的是它在FLASH里面,开闭一个区域,用于程序自身修改FLASH里面的内容,即可自编程,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关公战电饭锅

网友B:
internet接入服务商(Internet Access Provider,IAP )分为两个层次:底层是物理网络的提供商,上层是网络接口的提供商。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 EEPROM 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息,重新编程。百度来的,真的看不出有何联系,可以说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rnet接入服务商(Internet Access Provider,IAP )分为两个层次:底层是物理网络的提供商,上层是网络 ...

你这个应该是百度上的,EEPROM的概念很好理解,关键是IAP运用。

网友:
IAP主要是用于升级的,应该理解为一种实现方法,而EEPROM通常的理解是一个存储器,两者不好直接比较吧?

网友:
IAP是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的首字母缩写,IAP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User Flash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发布后可以方便地通过预留的通信口对产品中的固件程序进行更新升级。

百度百科的解释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电可擦除可编程ROM

网友:
IAP是应用中改程序,不管你做什么都行,可以下载升级,可以保存一些数据,可以解压你的程序在几个功能上转换;
EEPROM是一种存储器,或一般是一种工艺,可以有很长的读写寿命,IAP的对象也可能是EEPROM,不过这种东西成本问题,一般不这样用.
平常说的E2P是外部的芯片,如24XX 93XX等,内部E2P是有同样功能的意思,很多是有水分的;

网友:
两个完全不同属性的东西怎么比较?IAP可以理解成一个动词,EEPROM可以理解成一个名词,
楼主你先比较一下“吃饭”和“胃”这两个的区别吧!!

网友(2015-05-21):
楼上说的对,IAP就是往单片机内用来存储程序的EEPROM里面写程序。EEPROM只是一个存储器,可以存程序也可以存数据,具体还要看你怎么用,单片机怎么分配了

网友:
IAP是指芯片支持在应用可编程技术,EEPROM是一种存储器的工艺。

网友:
简单的说有带IAP(或是ISP)的CPU才能自我改写程序,而用EEPROM除非CPU支持在RAM中运行,比如ARM的MCU,否则是没法从外部载入程序到内部执行的,烧写器因为常有新的IC或是BUG需要更新,所以采用带IAP(ISP)功能的MCU,如果有RAM执行能力的MCU.也可外接储存IC,比如EEPROM或是FLASH,从外部载入程序或资料,不过这种方式就限制于内部RAM的大小,而执行能力有限

网友:
这就跟你问重装系统与bios有什么区别一样,风牛马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