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VM虚拟机的网络问题求救

楼主(2015-04-18):
XP机虚拟出了三个系统,一个08SERVER服务器用于DNS,一个08服务器用于WWW,一个XP用于客户机测试。三机IP分别是192.168.1.239 238 237,三机PING 192.168.1.1正常,但互PING不通,可是XP机能访问WWW提供的网页。如上图,请问是何原因啊?为何PING不通呢?

网友A:
网关都设成192.168.1.2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关都设成192.168.1.2 试试

谢,不成功。

网友:
虚拟机网卡与主机要做桥接就行了,不能做net.

网友B:
这个 只对 主机XP  有效 通,  虚拟机之间不能通,   你得改过别的设置

没 虚拟机的 网络设置图,  不清楚你用的是哪种网络模式

网友:
感觉LZ用的是桥接模式。

禁Ping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只对 主机XP  有效 通,  虚拟机之间不能通,   你得改过别的设置

没 虚拟机的 网络设置图,  不清楚你 ...

三者都采用桥接方式。

网友:
网络桥接

手动输入IP地址

填入硬件的MAC地址试试

网友:
选择自定义虚拟网络

网友:
win2008 server默认是可以Ping外面,但不响应外面的ping,你去防火墙里面看看。

网友:
你的xp可以访问www服务器,说明网络已经正常了。
ping不通并表示网络不通,如果目标机器禁止了"响应"ping,那么你ping不通它的,
但你可以用arp -a,查看对方IP的MAC地址,如果非0,表示实际上已经是通了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win2008防火墙阻挡了ping

网友:
有可能是开了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