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DIY旋风集尘器的简易设计资料

楼主(2015-04-19):
这几天用电木板做一个闲置平板液晶屏的外壳,被电木板屑刺激的嗓子疼,看来雕刻机不弄个除尘设备是不行的,在网上搜索一番,找到个简化的旋风集尘器参数表,放在这里供大家DIY时参考

网友:
直接淘宝买旋风除尘桶吧,手工做这个,太费时了。

网友:
下面的这个方案好,可以照这样设计:

我买的这种吸尘器,用来吸装修灰尘,比老款设计的强太多。不要耗材,永远不会堵,也不会烧电机,唯一麻烦的,就是每次用完了,要清洗吸尘器。只是使用的时候,机器的味太大,感觉出风口也没有啥灰尘漏出来

网友:
楼上的这类吸尘器太吵了。我用百得 充电吸尘器还不错,用可调电源调速。

网友:
我用可乐瓶DIY了一个,暴力无刷风机抽气,也还凑合。
回头按这个参数改良一下看看效率会不会更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