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忙到CSDN上下个 LPC2478驱动STN屏例程 可以吗?谢谢

楼主(2015-04-19):
哪位帮忙到CSDN上下个 LPC2478驱动STN屏例程 可以吗?谢谢,AMO坛子里的帐号余额都不够了

楼主:
自己搞定了

网友A(2016-04-14):
请问你的STN屏驱动正常吗?我现在用的是LPC1788驱动一个4bit mono STN屏,发现效果不好,显示有抖动,搞了2天都没啥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STN屏驱动正常吗?我现在用的是LPC1788驱动一个4bit mono STN屏,发现效果不好,显示有抖动,搞了2天 ...

没有,放弃了

网友A:
我还以为你给的代码是可用的呢.为什么放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你给的代码是可用的呢.为什么放弃啊?

EMWIN 可以直接驱动RA8835了,就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MWIN 可以直接驱动RA8835了,就不需要了

嗯,好的,谢谢。

网友:
抖动的话 用上memdev差不多会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