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时间,自动换行,自动保存的串口助手--分享

楼主(2015-04-19):
带时间,自动换行,自动保存的串口助手--分享,超级爽。

网友:
收到,以前一直用DOCKLIGHT

网友:
经常用这个,还不错,串口猎人那个也不错

网友:
有安卓蓝牙串口?呵呵

网友:
常用串口精灵,这个貌似不能自动获取系统串口。

网友:
哈哈 这个是  大傻串口 谁有 源码 改成了这样?

网友(2015-07-15):
已收,用来测试硬件,谢谢啦

网友:
下来用用。。

网友:
不知道自动保存可以保存多久的数据?

网友(2015-12-26):
功能不错,但这界面。。。。。

网友:
听着不错,先MK

网友(2017-04-26):
这串口工具有BUG啊,修改那个发送次数,把原来的数值删掉,然后出现一个弹窗提示请键入一个整数,点确定无法关闭,这个弹窗一直弹出来,这个串口软件就再也不受控了,只能任务管理器里杀进程

网友(2018-03-22):
能自动换行,用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