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6下遇到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5-04-19):
AVR Studio6下遇到的问题,求帮助!!
不加上 mm = 0x3fffff;   while(mm--); 软件延时;UartPrintfStr_d(&UartTrans_Str); 会打印2次,延时时间短了也会,怎么解啊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mm;
  SUartTrans_InitTypedef UartTrans_Str;

  mm = 0x3fffff;   //
  while(mm--);

   All_Init();
  Timer0_Init();

  sei();

  #if  DEBUG
   UartPrintfStr_d(&UartTrans_Str);  //调试打印
  #endif
  while(1);
}

网友:
DEBUG里的预编译指令是什么?看看这里的条件~!还有你需要延时的话,系统有封装的延时,在#include <util/delay.h>里_delay_ms(10);只需要改下晶振频率表就可以了

楼主:
你把看门狗打开了?

没用看门狗,我试着关闭看看

楼主:
DEBUG里的预编译指令是什么?看看这里的条件~!还有你需要延时的话,系统有封装的延时,在#include <util/delay.h>里_delay_ms(10);只需要改下晶振频率表就可以了

#define  DEBUG  1

#ifndef _UART_IBUF_MAX
#define _UART_IBUF_MAX  64  //串口输入缓冲区大小
#endif

#ifndef _UART_OBUF_MAX
        #if  DEBUG
        #define _UART_OBUF_MAX  900 //串口输出缓冲区大小
        #else
        #define _UART_OBUF_MAX  256 //串口输出缓冲区大小
        #endif
#endif
我用的串口中断发送,把数据放在buffer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