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通过Xilinx的IP核Tri Mode Ethernet MAC实现网口的通讯

楼主(2015-04-19):
本人在用xilinx的spartan6芯片处理图像,需要通过网口将处理完的图像传输,找了一下和千兆以太网有关的IP核有Tri Mode Ethernet MAC,Ethernet 1000BASE-X PCS/PMA or SGMII,Ethernet Statistics这三个,由于没做过这方面的通讯,不知道这几个IP核的用途,区别和联系,希望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1) Tri-Mode Ethernet MAC: 三速(就是常说的10/100/1000M)以太网MAC层,应该出GMII/MII接口连接外部PHY ,楼主可以看看IP的接口定义
2) 1000BASE-X PCS/PMA应该是可以直接接光口的,不需要外部PHY芯片;SGMII用法跟GMII类似,但是速度上去了,对PCB要求可能高些
3) Statistics 统计? 不晓得啥东西
=====
既然要求网口,应该就是指的电口了,那外部PHY是必需的了,Tri-Mode Ethernet MAC应该比较适合。非大神,谈不上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ri-Mode Ethernet MAC: 三速(就是常说的10/100/1000M)以太网MAC层,应该出GMII/MII接口连接外部PHY ,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