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完整的LGT8F328D的头文件吗?PCINT3_vect中断地址该怎么定义?

楼主(2015-04-19):
因项目需要使用PE4的电平变化中断,atmega328的头文件里没有定义PCINT3_vect
按照88A的定义:
#define PCINT3_vect                _VECTOR(26)
无法使用

楼主:
使用了 lgt8f88a的头文件
#include<lgt8f88a_ful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void main()
{
        while(1);

}

ISR(PCINT3_vect)
{
        PORTC=0x00;
        PORTC=0x10;
}

生成的汇编文件

main.elf:     file format elf32-avr

Sections:
Idx Name          Size      VMA       LMA       File off  Algn
  0 .text         000000a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54  2**1
                  CONTENTS, ALLOC, LOAD, READONLY, CODE
  1 .debug_aranges 0000002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f8  2**0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2 .debug_pubnames 0000002b  00000000  00000000  00000118  2**0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3 .debug_info   00000085  00000000  00000000  00000143  2**0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4 .debug_abbrev 00000052  00000000  00000000  000001c8  2**0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5 .debug_line   0000007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21a  2**0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6 .debug_frame  0000003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294  2**2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7 .debug_str    00000066  00000000  00000000  000002c4  2**0
                  CONTENTS, READONLY, DEBUGGING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

00000000 <__vectors>:
   0:        0c 94 34 00         jmp        0x68        ; 0x68 <__ctors_end>
   4: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8: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c: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10: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14: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18: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1c: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20: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24: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28: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2c: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30: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34: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38: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3c: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40: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44: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48: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4c: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50: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54: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58: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5c: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60: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64:        0c 94 3e 00         jmp        0x7c        ; 0x7c <__bad_interrupt>

00000068 <__ctors_end>:
  68:        11 24               eor        r1, r1
  6a:        1f be               out        0x3f, r1        ; 63
  6c:        cf ef               ldi        r28, 0xFF        ; 255
  6e:        d8 e0               ldi        r29, 0x08        ; 8
  70:        de bf               out        0x3e, r29        ; 62
  72:        cd bf               out        0x3d, r28        ; 61
  74:        0e 94 40 00         call        0x80        ; 0x80 <main>
  78:        0c 94 50 00         jmp        0xa0        ; 0xa0 <_exit>

0000007c <__bad_interrupt>:
  7c: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00000080 <main>:
#include <avr/interrupt.h>

void main()
{
  80:        ff cf               rjmp        .-2              ; 0x80 <main>

00000082 <__vector_26>:
        while(1);

}

ISR(PCINT3_vect)
{
  82:        1f 92               push        r1
  84:        0f 92               push        r0
  86:        0f b6               in        r0, 0x3f        ; 63
  88:        0f 92               push        r0
  8a:        11 24               eor        r1, r1
  8c:        8f 93               push        r24
        PORTC=0x00;
  8e:        18 b8               out        0x08, r1        ; 8
        PORTC=0x10;
  90:        80 e1               ldi        r24, 0x10        ; 16
  92:        88 b9               out        0x08, r24        ; 8
}
  94:        8f 91               pop        r24
  96:        0f 90               pop        r0
  98:        0f be               out        0x3f, r0        ; 63
  9a:        0f 90               pop        r0
  9c:        1f 90               pop        r1
  9e:        18 95               reti

000000a0 <_exit>:
  a0:        f8 94               cli

000000a2 <__stop_program>:
  a2:        ff cf               rjmp        .-2              ; 0xa2 <__stop_program>

地址0x006C处应该是 PCINT3_vect的向量中断,结果 在 0x0068处已经开始执行main了

楼主:
在淘宝上咨询了 官方
需要添加 start.S 文件

#if __AVR_MEGA__
  #define XJMP jmp
  #define XCALL call
#else
  #define XJMP rjmp
  #define XCALL rcall
#endif

.section .vectors,"ax",@progbits
        .weak __vector_26
        ;.set __vector_17,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6
        .weak __vector_27
        ;.set __vector_18,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7
        .weak __vector_28
        ;.set __vector_17,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8
        .weak __vector_29
        ;.set __vector_18, __bad_interrupt
        XJMP  __vector_29

楼主:
是27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