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6 calibration配置导致程序错误运行求教

楼主(2015-04-19):
FDRM-K22F,MDK5.13,Kinetis SDK V1.1.0,ADC0
项目中使用了ADC0的单端模式和差分模式,adc16 calibration配置导致程序错误运行情况有以下几种:
1、差分模式初始化已做calibration,单端模式初始化再次做calibration
2、单端模式初始化不做calibration,单端采集Bandgap,接下来差分模式初始化做calibration,这种情况下对Bandgap采样得出错误值:0.8V左右

正确运行的情况为:
差分模式初始化做calibration,单端模式初始化不做calibration,这种情况下对Bandgap采样得出正确值:1.2V左右

测试结论如下:
1、ADC0其它设置前必须进行calibration
2、一次reset只能做一次calibration
3、Calibration前使用指令SIM_HAL_EnableClock(ADC0_BASE, kSimClockGateAdc0);开启ADC0时钟必然出错

有时间仔细研究下数据手册,暂时在此求教。

网友:
开启模块时钟那个函数应该是:

网友:
校准只是在相同参考电压环境下,将输入采样电容校准吧。 我觉得如果影响电容的环境参数不变,不需要频繁校准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