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电源RXN3020D变压器发热严重,电压无输出,怎么弄?

楼主(2015-04-20):
变压器很烫手。先放放降下温,再上电看看。

网友:
变压器后级短路了

网友:
先查变压器次级输出有没有电压,没有或电压低的话就要怀疑变压器匝间短路了!

网友A:
断开变压器次级,还烫的话,变压器坏了,不烫的话查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变压器次级,还烫的话,变压器坏了,不烫的话查整流桥。

断开变压器次级了,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变压器次级了,输出电压正常。

那就再查桥堆,滤波电容,一步一步往后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