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机械大神分析助攻!同步带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5-04-20):
一种同步带定位机构,工件放到同步带表面进行定位然后加工,如图:

只是单向定位,没有反转定位
试问这种机构定位精度能达到几何?0.1MM可以达到吗? 恳请机械大神分析。

网友:
同步带(个别型号,进口带)最高定位精度可达到0.005mm,这还和机械结构有关,一般应用0.05mm完全没问题。

网友:
感觉不可靠,设备震动会不会让工件跑位

网友:
老实做定位工装吧,做单独工装或者做在设备上都可以的.

网友:
使用无齿隙的同步带,你说的精度没有问题的,打印机里都是用同步带拖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