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坑了,买到假货ATiny2313了,有正品卖家推荐么,要快

楼主(2015-04-20):
淘宝上买的ATINY2313V,结果怎么也下载不进去,编程器提示“找不到器件

焊接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怪事,本来LED用万用表测试能点亮,焊上2313后居然点不亮了。
当时就有点奇怪,AVR本来是双向高阻引脚,即使通电状态下PIN输出全部是高,焊接芯片后没通电情况下,居然LED用表笔驱动不亮了?

怀疑了供电问题,换编程器供电;怀疑静电问题,换个又测试,还是一样;怀疑连接有错,换上自己的Mega8L读写正常,折腾了一上午。
再来搜ATiny2313这个片子,居然没几家有卖的

先不管假货了,请问个位有没有正品的卖家推荐?再买到假货就太坑了。
另外请问,AT90S2313能直接代用ATiny2313么?

网友:
额,楼主上个图片瞅瞅啊!

网友A:
立创商城应该有的,但是今天不知怎么了,立创商城无法正常打开了

楼主:
底下这个图硬件设成了90s2313,也不行。

换Mega8L就能读写。这个坑货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创商城应该有的,但是今天不知怎么了,立创商城无法正常打开了

搜了一下,没有,很感谢。

网友B:
应该不至于是假货,做假MCU的成本来得比翻新还要高,没有那个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至于是假货,做假MCU的成本来得比翻新还要高,没有那个必要。

如果新MCU经过擦出,是否应该全部rom都是0XFF?,管脚通电后都应该是高电平?
现在悬空闲置的IO基本上是0.3V左右
这次换上,ATMEL图标,居然有A刻掉了的。
我主要从编程器和IO电平上判断是假货。虽然已经有9成把握,没找到结果前,不会公布卖家及店名。

网友C:
你搜 ATiny2313 当然没几家卖的了
搜 ATTiny2313 就有很多卖了。

网友D:
看来你是没听说过淘宝卖芯片假一赔十,直接发11个假货的笑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新MCU经过擦出,是否应该全部rom都是0XFF?,管脚通电后都应该是高电平?
现在悬空闲置的IO基本上是0 ...

空芯片IO是悬空的,不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新MCU经过擦出,是否应该全部rom都是0XFF?,管脚通电后都应该是高电平?
现在悬空闲置的IO基本上是0 ...

http://www.atmel.com/about/conta ... el%20Sales%20Office
直接找ATMEL办事处咨询销售渠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是没听说过淘宝卖芯片假一赔十,直接发11个假货的笑话

遇到假货
宁可要求退款也不要卖家重发货
卖家自身搞不好连假货都分不清...

网友E:
这种芯片是没有假货的。
这种是翻新货,熔丝位锁死了。这种芯片电子市场里都乱来的,淘宝上就更要小心了。

网友:
用ISP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芯片是没有假货的。
这种是翻新货,熔丝位锁死了。这种芯片电子市场里都乱来的,淘宝上就更要小心了。 ...

楼上正解,应该是芯片锁死了。这是AVR单片机最麻烦的地方

网友:
上有源晶振。

网友:
立创商城有啊,买过很多次元件了,质量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芯片IO是悬空的,不是高电平

您是对的,上电端口是低电平。我再想想。
另外,熔丝锁死,外部晶振也无法修改振荡器,这是可行办法么?

网友:
不能用ATTINY2313A-SU替换吗?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23006.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没有,很感谢。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23006.html
你确定你搜了?

楼主:
我搜的关键词掉了一个T
搜的是ATINY2313 没想到匹配这么严格

已经在嘉力创买了7片,谢谢大家了,至于这个是不是假的,我再研究研究。好像ISP不能解锁吧,我去看看之前的帖子。

非常感谢大家热情帮助!

网友:
现在正规的ic网站也不少,还是少在t宝买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的关键词掉了一个T
搜的是ATINY2313 没想到匹配这么严格

少了一个t在mouser和element14等网站一样找不到,只有Google会问你是不是ATTINY2313,加上T后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搜 ATiny2313 当然没几家卖的了
搜 ATTiny2313 就有很多卖了。

赞同楼上,你选择的芯片是attiny8?

网友:
之前买的也是ATTiny2313也有这种情况,片子是07年的,就今年买的,芯片上丝印是白色的,后来换成了ATTiny2313A,是不是2313已经停产了,改2313A了。

网友:
AVR也有假货?还真没碰到过,应该时锁死了。

网友F:
芯片锁死了,贴片的还不太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锁死了,贴片的还不太好解锁

请问如何解锁呢?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
解锁可能需要有源晶振/高压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