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物联网 WIFI 一键配置原理(smartconfig) ESP8266/QCA4004

楼主(2015-04-20):
物联网 WIFI 一键配置原理(smartconfig) ESP8266/QCA4004,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自从物联网 问世以来,如何使得物 能够联网 有了很多的方式,目前运用非常广的WIFI,今天就总结下自这个方面,也对于有需要的盆友 也希望有抛砖引玉之效果。

物联网: 智能硬件+APP+云

APP 需要配置wifi用户名 密码进入智能硬件,目前各个WIFI芯片厂家基本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TI 的smartconfig

2)AP模式: APP 配置 手机连接到 智能硬件(WIFI芯片 的AP),构建成一个局域网,当然该局域网是不能上网的,但是局域网内的各个设备的通信是OK

此时 该局域网内一般有三个设备(WIFI芯片工作在AP模式 或者是AP+STATION模式) 手机 智能硬件STATION模式---智能硬件的AP

先来说smartconfig吧 也就是所谓的一键配置,速度比AP模式快,为什么呢?请看下面分解。

所谓的smartconfig就是

手机APP端发送包含WIFI 用户名 WIFI密码的 UDP 广播包或者组播包,

智能终端的WIFI芯片可以接收到该UDP包,只要知道UDP的组织形式,就可以通过接收到的UDP包解密 出WIFI 用户名 密码,

然后智能硬件 配置受到的WIFI 用户名 密码到指定的WIFI AP 上。

AP模式比较不好的就是配置时间比smartconfig要长,手机连接的WIFI接入点会变化,如果配置不成功,手机就无法上网,需要在手动配置WIFI,手机才能上网。
ESP8266 芯片:SDK提供两种连接方式,

1)smartconfig 采用UDP广播模式(UDP接收IP地址是255.255.255.255)

esp8266先scan 下AP ,得到AP的相关信息,如工作的channel ,然后配置wifi芯片工作在刚才scan到的channel上去接收UDP包,如果没有接收到,继续配置ESP8266工作在另外的channel上,如此循环,直到收到UDP包为止,为什么要提前进行SCAN 下WIFI AP呢?就是为了提高配置效率。假设当前网络中只有两个AP,一个AP工作在CHANEL1,另外个 ap工作在channel13,我们现在需要配置智能硬件连接到AP2 ,就是channel13上,如果不提前scan就需要从1--13扫描浪费时间。就是需要从channel1-chane2 ---...channnel13一直扫描了,如果扫描了AP,芯片马上从AP CHANNNEL1 到channel13加快获取到UDP包;

2) AP接入

QCA4004芯片:kuaifi 连接也就是smartconfig 采用UDP组播模式( IP地址是组播即可,如239.0.0.254)

UDP广播模式跟组播的差异就不用说了,这是基本的TCP/IP东西,如果从安全角度看 UDP组播会安全点,当然目前 这方面还不需要考虑。

4004 跟ESP8266不同,它不行前期AP扫描,直接从1-2--。。13 循环配置区接收UDP包,并且UDP包采用组播

写了两个例子,加深理解

1) android 的app 用于配置4004 也就是UDP组播例子

2)UBUNTU LINUX下UDP 组播例子

网友A:
两个例子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例子在哪里?

例子没有找到。把原理先转出来。以备后面要用

网友:
想看看两个例子在哪里

网友(2015-05-28):
关注,现在在搞这块

网友B:
我们公司是手机到云,云到网关,网关通过2.4G到设备,每台设备只需配2.4G模块

网友:
android 的app 用于配置4004 也就是UDP组播

网友:
有知道TI的smartconfig的技术实现么?

网友C:
8266sdk自带了,且app开源

网友:
云端如何实现?

网友:
物联网 WIFI 一键配置原理

网友:
不错,做个记号,回头仔细看看。

网友:
感觉是未来的热门,关注

网友:
smart config 支持 802.11n 网络吗?之前在TI的 wiki里面好像提到不支持 n网络的。并且这种配置方式走的是偏锋,不确定他的前景。

网友:
另外,这个配置方式,TI申请专利了的

网友:
mark!!字数字数。

网友(2015-08-22):
说的是这个把 http://bbs.doit.am/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
ESP8266 没有连上路由器AP,能接收到连接到该路由器的手机发出的UDP数据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8266sdk自带了,且app开源

没开源吧   就一个静态库,而且手机端的APP都不给API代码

网友(2015-09-24):
http://blog.163.com/allegro_tyc/ ... 682015823111242913/

网友:
http://iot.weixin.qq.com/document-0_4.html   微信搞的 AirKi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手机到云,云到网关,网关通过2.4G到设备,每台设备只需配2.4G模块 ...

能否透露一下公司名?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正需要相关信息

网友(2015-10-30):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手机到云,云到网关,网关通过2.4G到设备,每台设备只需配2.4G模块 ...

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用到你们自己的服务器呢?

网友(2015-12-16):
我想请问一下,仅仅是扫描到了通道,如果接收手机发来的UDP包呢,这两个联系如何建立,如果没连上AP的情况下,好像都不在一个网内,就如两台电脑一个插入了网线,一个没插入一样,难道一个发广播包,另一个电脑能收到吗?不知道我的这个比喻打的是否合适,望坛友们指教。谢谢...

网友:
经过实际使用。还是AP模式配置可靠。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UDP包。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可以把例程拿出来吗

网友(2016-04-06):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7-03-10):
楼主,讲不错,有没有相关例子,让我们参考一下呀,谢谢

网友:
有没有例子?

网友(2018-04-03):
很好的扫盲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