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fi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04-20):
小弟现在需要用WiFi通信传输视频 问下下位机如何驱动WIFI芯片连接?本人小白,只知道串口转WIFI芯片,串口速度太慢了估计不够用,能不能直接驱动,速度就是WIFI的速度了?

网友A:
可以直接驱动芯片
也有spi转wifi,速度能稍微快点

网友:
要么PCI,无线芯片自带
要么网口才能满足视频传输需求

网友:
直接找个路由器吧,单片机传视频太复杂了

网友:
弄个RT5350的路由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驱动芯片
也有spi转wifi,速度能稍微快点

如何直接驱动呢?直接驱动的传输速度就是wifi的速度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直接驱动呢?直接驱动的传输速度就是wifi的速度么?

直接驱动就按wifi芯片手册写啊,但是中间要涉及很多网络协议,如果现学的话应该会花很长时间
我只用过spi转wifi模块,直接写spi就行,比较简单,最高支持50Mspi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驱动就按wifi芯片手册写啊,但是中间要涉及很多网络协议,如果现学的话应该会花很长时间
我只用过spi ...

这个spi转wifi模块可以传输视频这样的大数据量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spi转wifi模块可以传输视频这样的大数据量不

没传过大量数据,一次传一帧肯定不行,一帧图像的数据分若干次传,只要速度够,数据量没问题啊

网友:
PCI 或者 WiSoc,你具体需求是啥?

网友:
usb wifi 模块

网友:
传输视频,找虐的节奏,速率不够,折腾单片机驱动模块,无论如何你速度也不会达到传输未压缩视频流的,最终还要压缩,压缩cpu性能还不够,另一端还需要解压,视频格式还需要来会转换,不知道你要做一个什么奇葩产品。

网友:
当然了你要是挑战自己,那也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