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使用心得

楼主(2015-04-20):
PIC32库函数成功烧录到入门的以太网套件中,点亮板子上的led。下面,就简单的介绍我的开发心得吧
1)开发环境的配置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和安装MPLABX-v2.10harmony_v0_80_01bxc32-v1.32这三个软件。我对这三个软件做简单的说明:MPLABX-v2.10是一个用于开发Microchip单片机和数字信号控制器的应用。可以开发Microchip8位,16位,32位等的单片机。功能很强大。harmony_v0_80_01b是一个固件库,里面有PIC32相关的例程和一些应用的APIxc32-v1.32是一个编译器。八折三个软件安装完后,就可以进行开发了。下面就我就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2)库例程的编译,下载和硬件仿真
a)首先,找到官方的例程
一般在这个位置。
X:\microchip\harmony\v0_80_01b\apps\examples\peripheral\state-driven\ports\blinky_leds\firmware

找到这个路径后,用鼠标这个blinky_leds.X文件直接拖到MPLAB里,如下图:

或者直接在MPLAB IDEcrtl+shift+O的功能,按照这个路径打开工程。凡事见到像XXXX.X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就是相应的工程。
打开例程工程后,如下图:

b)选择相应的芯片
         打开例程工程后,就要选择基于那个芯片的例程,具体方法有两种:
方法一:

         直接在我画圈的地方的选择,我打开的这个例程有基于三个芯片的例程的,如果你是PIC32MZ嵌入式入门套件的,就选择pic32_sk_mz,其他的也是这样选择的。

方法二

         首先用鼠标选中工程的总目录,然后右击鼠标就会出现一个很长的菜单栏,接着鼠标选择菜单栏底部的Properties选项,进入下一级菜单栏:

         进入就是这样子,我画的蓝色圈就是这关于4个芯片例程的相关设置。想了解的读者可以自行研究,我这里就不多说了,里面的相关设置,官方已经帮你搞定了。然后就用鼠标点击我画了红色圈圈的这一个选项。点击进入如下图:

         然后根据你是哪个开发套件的来配置,我这里用PIC32MZ的入门以太网套件,所以月用鼠标点击红色圈的pic32_sk_mz,然后点击画蓝色圈的选项,把它激活。做到这里,工程基本上都配置好了。然后就是下载和仿真了。
3)编译,下载和硬件仿真

a)编译

         鼠标点击画红色圈的图标就可以进行工程的编译,如果编译没有问题就会出现画着蓝色圈的编译器反馈的信息。
b)下载程序

         首先插上USB,然后连接到电脑上

要用画着红色的那个usb口,就是较长的那条usb线。接着选择仿真工具。

鼠标点击画红色圈的图标,就会弹出一个菜单,如果usb没有接上电脑前是这样的,插上usb后就会出现驱动了,如图:

         这时就可以下载程序和仿真了
c)下载和硬件仿真
         鼠标点击画红色圈的图标,就可以进行下载程序,当程序下载成功后就会出现大红色圈里的信息,表明下载已经成功。
d)硬件仿真调试

         鼠标点击画红色圈的图标即可进入硬件仿真状态,进入仿真状态时,编译器是默认全速运行的,这是炫耀鼠标点击下图的画着红色圈的图标,然后就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进行单步运行等方式调试程序。

         例程是让一个灯闪烁的,我在工程里调添加了两句话,如下图画着红色圈的部分。

LED1~3代表板子上的三个led灯,这部分读者可以自己进行尝试。

网友A:
PIC的资料一直比较少,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这么详细,要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详细,要好好看看!

谢谢支持,我还编辑其他外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的资料一直比较少,感谢楼主的分享

对的,当初学起来好蛋疼 ,各种找资料

网友C:
谢谢,终于知道怎么用了,这货都装了都不知道怎么打开,然后就被我卸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当初学起来好蛋疼  ,各种找资料

找资料的过程也是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终于知道怎么用了,这货都装了都不知道怎么打开,然后就被我卸载了 ...

我也是这样  下次一定要再试试看

网友E:
谢谢楼主了,感觉X和之前版本差别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资料的过程也是学习啊。

对的,所以现在不怕找资料了。找资料的技巧也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终于知道怎么用了,这货都装了都不知道怎么打开,然后就被我卸载了 ...

这货有些臃肿,比较吃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了,感觉X和之前版本差别太大了

对的,改变了许多 ,我也用过旧的一会儿而已。旧的版本不支持PIC新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详细,要好好看看!

谢谢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货有些臃肿,比较吃内存

不知道有没将8,16,32位软件都分开没有,以前是一个大包,只能看却无法下手,一改就抱各种错误,所以一堆东西丢那儿吃灰3,4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将8,16,32位软件都分开没有,以前是一个大包,只能看却无法下手,一改就抱各种错误,所以一 ...

这么坑,我现在用那个这没问题

网友F:
很用心整理的教程,学习了。
那块板不便宜吧

网友G:
很好的教程呵,我用IDEv8.92还不想转到X IDE 以后用到再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教程呵,我用IDEv8.92还不想转到X IDE 以后用到再来看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用心整理的教程,学习了。
那块板不便宜吧

对的,700+好贵,板子上集成了仿真

网友H:
pic32也有类似stm32的固件库吗?

网友I:
我也在用,不过是pic16f1704

楼主:
引用 网友H:
pic32也有类似stm32的固件库吗?

PIC32有库的,也想32一样,把寄存器都封装成函数,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用,不过是pic16f1704

我也有几片罗片的PIC16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教程呵,我用IDEv8.92还不想转到X IDE 以后用到再来看看!

还守旧,我在2年前开始慢慢适应使用 Mplab X IDE,现在完全已经抛弃以前MPLAB IDE

网友:
太棒了 目前这种文章太少 正需要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之人!超赞!

网友J:
现在已过渡到MPLAB  X上面来了还有很多高级功能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已过渡到MPLAB  X上面来了还有很多高级功能不会用

我也是接触不久

网友:
pic终于改进了~

楼主:
现在用着还好

网友:
是不是我的软件没有 破解是不能设置断点的?

网友:
一直想搞pic32,但入不了门。

网友K:
楼主有没有mplab V8.9版本的软件,给我个下载链接

楼主(2015-05-24):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没有mplab V8.9版本的软件,给我个下载链接

这个没有,你去网上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