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IMX28x处理器用外部看门狗有时复位不成功的问题?

楼主(2015-04-21):
目前在使用飞思卡尔IMX287处理器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连续用看门狗复位的时候,有时复位不成功,就是CPU处理器停止在只给系统上电的阶段,这个时候只有给MCU断电再上电,才能让MCU正常启动,看飞思卡尔官方上的复位电路都设计成直接切断系统的电源,不知道各位怎么处理的?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A:
还是照搬官方的吧,估计是CPU内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在实验室解决了,到客户手上不一定能活,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照搬官方的吧,估计是CPU内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在实验室解决了,到客户手上不一定能活,风险大。 ...

同意,楼上方法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照搬官方的吧,估计是CPU内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在实验室解决了,到客户手上不一定能活,风险大。 ...

目前我用5V供电,我担心的是若是断电重启会不会也出现这个问题!坛子里都怎么用的?据周立功人员说用4.2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用5V供电,我担心的是若是断电重启会不会也出现这个问题!坛子里都怎么用的?据周立功人员说用4.2 ...

4.2什么?4.2V?

楼主:
周立功的核心板用4.2V电源供电没问题,但是用5V就出现启动不了!

网友B:
串二极管试_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二极管试_一下就知道

什么意思?能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