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仿三菱FX1N的PLC完成电脑的IO参数设置软件

楼主(2015-04-21):
写好了STM32的仿FX1N的程序后,现在完成了电脑的IO参数设置软件,支持功能与IO选择下载!

演示版本下载:

软件基于VS2010

楼主:
一、        说明:
1)        适用STM32F103RCT6、STM32F103VCT6、STM32F103ZCT6,可以使用GX Developer与GX Works2软件编程、读取、下载、检验、诊断、监控程序;
2)        支持模拟量9路AD(最多可同时使用9路)与2路DA;
3)        支持两路通讯口,两路均支持编程口协议,可以用时使用(可以使用编程软件同时与两路串口通讯),第一路仅支持编程口协议;第二路支持编程口协议与MODBUS-RTU协议,可以在程序里通过D8120切换;串口1波特率为9600或19200,串口2波特率在D8120设置;
4)        支持RTC实时时钟功能――与原装兼容(密码为12345678时,编程软件不能修改时钟数据);
5)        支持编码器输入功能,最多支持两路AB相输入,最高响应60KHz(且AB相输入可以选择2倍频与4倍频-相同的编码器可获得2~4倍的精度),支持SPD指令(X0~X5:6路),高速计数器――与原装兼容;
6)        支持看门狗功能――与原装兼容;
7)        支持外部中断功能――与原装兼容;支持脉冲捕捉功能,支持X0-X5共6路;
8)        设置密码为12345678后,程序将不能读取,但是可以读取软元件数据,修改密码程序将清空;
9)        元件范围除了D寄存器外,其它的都与原装的兼容;
10)        支持掉电保持数据功能(所有掉电全是FLASH保持,上电时会对数据进行检验);
11)        对下载的梯形图程序进入检验;
12)        程序在PLC运行时,会对程序指令与元件范围等进行检验,检测有问题会报相应的故障;
13)        当运行开关拔向RUN时,RUN运行灯闪烁;拔向STOP时,RUN运行灯熄灭;
14)        当运行时,检测有故障时,轻微故障:ERR灯闪烁;严重故障:ERR灯长亮;
15)        支持PLSY与PLSR发送脉冲(支持定位指令):支持Y0 Y1两路,单路发送最高100Khz,双路同时最高30Khz;
16)        支持恒定扫描模式:D8039-恒定扫描时间,M8039-恒定扫描模式;
17)        支持选择两种不同的高速输入IO(X0 X1 X2 X3 X4 X5 X6),并可以取消高速输入(X0-X5可随意设置);
18)        支持通过电脑参数设置软件,设置IO参数并下载;
**注意:
                        **当进入掉电后,ERR灯长亮;不允许下载程序;

网友:
板子在哪里的呢?

网友:
好高级啊。

网友A:
这种不支持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支持下载吗?

你提支持什么下载?

网友:
LZ  STM32 PLC的固件在哪里呀?能否提供一下,是否开源呢?

楼主:
固件不提供的,我的这个不开源的,开源的论坛上有很多了,下载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感谢辛苦奉献~

谢谢支持,从PLC梯形图转51单片机软件到STM32,用了STM32基本上很少再想用51了,资源多,价格相差不多,性能高好几倍!如果STM32的48脚的也有C系列(256K的FLASH,48K的RAM)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从PLC梯形图转51单片机软件到STM32,用了STM32基本上很少再想用51了,资源多,价格相差不多, ...

LZ准备出售吗?

楼主:
已经出售给以前使用我的PLC转51单片机软件的用户在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出售给以前使用我的PLC转51单片机软件的用户在用了!

LZ私信给个TB地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私信给个TB地址呀!

你在TB上搜“STM32仿三菱 ”,就可以看到了,发不了私信!

楼主:
增加了可以选择订制收费功能选择!

楼主(2015-05-26):
增加了支持的设置软件上设置STM32的PLC型号为FX1N与FX2N,当选择FX2N时,掉电保持范围由编程软件的PLC参数设置,支持浮点运算指令!

网友D:
只可惜是测试版的,楼主真猛啊

网友:
怎么就没人仿松下的PL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可惜是测试版的,楼主真猛啊

猛就不猛,只是愿意花比较多的时间精力来做这个事情,呵呵 !

楼主(2015-12-21):
最新版本,增加支持4轴高速输出,Y0 Y1两路同时输出最高200KHZ,Y2 Y3两路同时输出最高100KHZ,四轴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E(2016-01-28):
楼主可不可以私信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不可以私信给个联系方式?

已发私信了!

网友:
不错 很好的  高手真多

网友:
mark STM32仿三菱FX1N的PLC完成电脑的IO参数设置软件 备用

网友(2024-09-20):
TB地址发给我一个吧,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