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g323无法启动

楼主(2015-04-21):
MG323模块怎么都启动不了

帮忙看下
开机上电--IGT也就是模块PWR_ON这个脚 先拉低1-2秒  再拉高
模块一直启动不了

网友:
直接把IGT引脚通过4.7K电阻下拉到地,电阻再并联个100nf
的电容。模块就能可靠开机了。

如果还不能开机,检查电源吧

网友:
2G 模块瞬间电流比较大,看手册。电源瞬间输出电流要够,电源滤波电容建议2200uF-4700uF,大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