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1.8V的IO口控制-5V电源的开关

楼主(2015-04-21):
怎么用1.8V的IO口控制-5V电源的开关?
正电源可以用图中的电路

负电源应该怎么弄?

网友A:
负电源你不会输入和输出对调吗?

网友B:
这样应该可以,1断0通,电阻按实际情况计算,三极管可以换MOS省掉电阻。

网友C:
9013换作9012,B极串电阻接GND,C极接IO;PMOS换作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电源你不会输入和输出对调吗?

对调是不行的,已经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应该可以,1断0通,电阻按实际情况计算,三极管可以换MOS省掉电阻。

好像可以,我先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13换作9012,B极串电阻接GND,C极接IO;PMOS换作NMOS。

是图片1这样吗?

上面的兄弟建议的是图2这样的.

我看好像都没问题,那一种会好一些?

网友:
控制逻辑不一样,图一更灵活些,不管你MCU是多大电压都适用,而且不需要1.8V电源。

网友:
用光耦继电器

网友:
我觉得图1好一些!图1中的三极管基极有限流

网友D:
七樓的100K電阻是不是擺錯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图片1这样吗?

上面的兄弟建议的是图2这样的.

R4需接到MOS管的GS极。
(R5可以接到GPIO,三极管基极接地;关键要看MOS管的门极电压范围)
图2的U5是个PMOS,这样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该PMOS的开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七樓的100K電阻是不是擺錯邊了?

好像是反了.
等我搞到物料验证完了再把最终的图发出来.

现在悬赏的莫元不知道给谁好?
能不能给多个人?

楼主:
最终验证后采用了如下电路:
悬赏只能给一个人,给三楼吧,三楼最先给出正确答案并给出电路图.

网友:
我一般也是采用最后那种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终验证后采用了如下电路:
悬赏只能给一个人,给三楼吧,三楼最先给出正确答案并给出电路图.

NMOS带寄生二极管不就导通了吗,应该选择不带二极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NMOS带寄生二极管不就导通了吗,应该选择不带二极管的吧?

右边是-5V电源的输出端,
左边电压(关断状态是0V)比右边电压高,二极管不会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是-5V电源的输出端,
左边电压(关断状态是0V)比右边电压高,二极管不会导通 ...

我理解错了,我还以为左边表-5out 的是输输出,右边-5in的是输入呢

网友:
开漏输出可用于电平转换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

网友(2019-02-20):
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控制一个-700V的电源开关,mos管和控制电路该如何设计呢?用MCU产生PW M作为控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