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小崩溃,关于四轴调试与试飞

楼主(2015-04-21):
        从飞控程序写完到现在已经2-3个月了, 期间都在调试试飞找BUG,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自己做的四轴仍然无法正常飞行, 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特来论坛像前辈请教。

现象很简单, 就是起飞后一会就会向一个方向倾斜加速, 用遥控器可以拉回来,但是紧接着另一个方向又会发生倾斜。 也就是说在飞行的整个过程中, 四轴都没办法保持水平,始终会朝某个方向加速,十分难控制。 更奇怪的是,一开始以为是程序问题所以在家里找了个棍子
把四轴固定在上面一个方向一个方向的测试,可是用之前试飞的参数来试, 平衡时也就是在+-1度之间震荡而已,  并没有像试飞时那样有这么大角度的倾斜。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大家一般的调试和试飞的方法是什么?  有没有像小弟这样, 地面测试OK, 但是同样的参数起飞就不行的问题, 又如何解决呢?  十分感谢赐教!!

网友:
PID参数不合理吧。试着把P增大。

楼主:
大哥的意思是P太小,有偏差也拉不回来?

网友:
用串口吧姿态信息打印出来,看看姿态解算有没有问题,若姿态解算没问题那就是PID没调好了

网友A:
恩,挺有意思,按道理杆子上平衡了,就应该能飞了,我的就是这么个过程

几个小建议:
1. 你的螺旋桨调平衡了么
2. 如果姿态解算的话,看看是不是姿态的问题,姿态偏了,自然就飞歪了
        1.1 看看是不是加速度计偏了
        2.2 看看是不是陀螺偏置,如果你在解算的时候考虑了偏置,这条就没了
        2.3 如果静态没问题,那请考虑减震
3. 考虑一下电源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挺有意思,按道理杆子上平衡了,就应该能飞了,我的就是这么个过程

几个小建议:

1. 你的螺旋桨调平衡了么
        答:这个确实没调平衡, 买来直接用了, 本身不是玩航模的。不专业

2. 如果姿态解算的话,看看是不是姿态的问题,姿态偏了,自然就飞歪了
        1.1 看看是不是加速度计偏了
        答: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看有没有偏,毕竟没有标准的角度计, 但是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2.2 看看是不是陀螺偏置,如果你在解算的时候考虑了偏置,这条就没了
        答:考虑了, 开机都会读一段时间静态的陀螺仪度数, 平均后作为偏置, 每次解算时都会减去这个偏置的。

        2.3 如果静态没问题,那请考虑减震
        答: 大哥的意思是飞起来后振动比在杆子上面大,影响到姿态解算?

3. 考虑一下电源纹波
        答:准备看一下,不过应该还好, 电源是直接用电池通过DC-DC再用LDO稳到3.3V给陀螺仪的, 忘记说了,陀螺仪是MPU6050

网友:
期间都在调试试飞找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