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F072C8T6的USB功能,不用外部晶振,可行否?

楼主(2015-04-21):
看STM32F072C8T6的手册介绍,USB可以使用内部的48M振荡器,因此考虑产品中STM32F072C8T6不使用外部晶振,主要实现USB-UART功能,使用例程中的USB_CDC。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自己玩玩没有问题,我亲自试过F103系列的,不过做产品的话,最好预留外部晶振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玩玩没有问题,我亲自试过F103系列的,不过做产品的话,最好预留外部晶振接口。 ...

F013系列的肯定要加外部晶振才敢用USB功能,现在考虑使用STM32F072C8T6。

网友B:
072应该也是可行的,用042做过,连接电脑后内部可以自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72应该也是可行的,用042做过,连接电脑后内部可以自动校准。

“连接电脑后内部可以自动校准”???   怎么个流程呢??   怎么确定它做了校准??

网友B:
USB_bsp.c
void USB_BSP_Init(USB_CORE_HANDLE *pdev)
{
    /* Enable USB clock */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USBEN;

    /* Clear USBSW bit */
    RCC->CFGR3 &= ~RCC_CFGR3_USBSW;

    /* Configure the Clock Recovery System */
    /*Enable CRS Clock*/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CRSEN;
    /* Select USB SOF as synchronization source */
    CRS->CFGR &= ~CRS_CFGR_SYNCSRC;
    CRS->CFGR |= CRS_CFGR_SYNCSRC_1;
    /*Enables the automatic hardware adjustment of TRIM bits: AUTOTRIMEN:*/
    CRS->CR |= CRS_CR_AUTOTRIMEN;
    /*Enables the oscillator clock for frequency error counter CEN*/
    CRS->CR |= CRS_CR_CE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_bsp.c
void USB_BSP_Init(USB_CORE_HANDLE *pdev)
{

好的,谢谢!!

网友C:
这个芯片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_bsp.c
void USB_BSP_Init(USB_CORE_HANDLE *pdev)
{

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价格怎么样?

供应商也是给我们零售价,9.5RMB。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供应商也是给我们零售价,9.5RMB。

这价格跟105RB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跟105RB差不多了.

供应商给的应该是零售含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连接电脑后内部可以自动校准”???   怎么个流程呢??   怎么确定它做了校准?? ...

这个芯片也了解了下, 好像不太好买, 好买的话应该会火.

STM32F0x2系列, 器件说明就是无晶振USB . 我想应该是不用管他就行. 不管它什么流程, 也不管它是否校准了. 既然写了这些技术指标. 应该就是有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也了解了下, 好像不太好买, 好买的话应该会火.

STM32F0x2系列, 器件说明就是无晶振USB . 我想应 ...

我们的供应商提供的信息是F072相对而言还好,批量正常4个礼拜订货周期,F071不好买。

网友(2016-01-22):
引用 网友B:
072应该也是可行的,用042做过,连接电脑后内部可以自动校准。

有042的USB例程吗?这几天调042的USB功能电脑总是无法识别、、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2022-05-12):
有替代的型号吗?

网友:
网上有用ATMEGA8模拟USB的,如果能够用便宜货STC模拟USB是不是可以当廉价USB转换芯片用?据说SILABS  CP2102其实就是用的C8051做的,那个稳定性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