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小崩溃2 -- 电调响应速度不够快??

楼主(2015-04-21):
        在发了“有点小崩溃”的帖子之后,  我痛定思痛,决定再次回到地面测试上,抛开之前自己瞎调的PID参数, 再次用经典的PID参数经验整定法来整定参数。
那么第一步就是调P让四轴在杆子上来回振荡,  可是奇葩的是, 在只有P参数的情况下,  无论P大还是P小, 现象都是一样的: 从平衡位置开始左右摇摆,越来越大,最后都是从左尽头摆到右尽头。
一开始P小的时候,  四轴在摆过平衡位置向左或向右有一定的角度后,对应边的电机都没有明显的加速来抑制角度继续扩大,直到打到极限后才加速把四轴往另一边推,  而这一推就会把四轴直接推到另一边的极限。如此反复。
乍一看, 应该是P小了以后,需要偏差角度大一点才能产生足够的力把四轴推回来,那就加大P吧。  可是加大后现象和P小的时候一样,都是从一边的极限直接摆到另一边极限,  区别只是四轴像是准备高潮一样, 摆动的力度、速度和
电机的声音大了不少而已。

      至此,初步分析是通过电调驱动电机的响应速度跟不上,  加速和减速都有延迟, 导致该加速增加推力抑制角度继续变大时推力没有出来, 该减速减小推力防止推过头时推力又降不下去的囧境。
不过, 上面也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分析而已, 泡论坛这么久, 有这种问题的貌似现在只发现有我这一个。    难道是因为四轴的电调是我虚开发票用学校的经费买的缘故??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
PID参数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楼主加油。

网友:
楼主买的电调?可以试试刷blheli或者Simonk固件以提高响应速度。

楼主:
       普通30A新西达电调, 之前按照50HZ的PWM输出根本飞不起来, 现在改到250Hz (低电平最短2ms),可以飞但是十分难控制, 准备改到400Hz (低电平最短0.5ms)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30A新西达电调, 之前按照50HZ的PWM输出根本飞不起来, 现在改到250Hz (低电平最短2ms),可 ...

额额额,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哦,新西达的30A电调飞过,完全可以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额额,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哦,新西达的30A电调飞过,完全可以飞的

什么飞控?

网友B:
这个跟机架也有一定关系的,前提还是保证电调应速度,刷blheli试试。

网友C:
怎么觉得你程序有bug呢,你确定是负反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机架也有一定关系的,前提还是保证电调应速度,刷blheli试试。

  新西达能刷这个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觉得你程序有bug呢,你确定是负反馈么?

       负反馈是肯定的,  另一个帖子也说了, 杆子上是可以稳定的,  这里是只用P的情况下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是角度P 加上角速度P的话(就是匿名的那种模式)是可以稳住的。

网友:
我的飞控是50HZ的姿态以及PID频率,只有P是不行的,至少要有D

网友:
MWC.APM.QQ都飞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西达能刷这个固件吗?

这个不确定,因为我没用过新西达的电调。你可以上网上找找能支持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确定,因为我没用过新西达的电调。你可以上网上找找能支持的电调。 ...

  请教一下, 为什么网上有两种刷的方法,一种是直接用BLHeliSuite 来下, 另一种是论坛里一个网友写的教程,通过USBASP 用软件progisp1.72 来写入hex, 而且貌似hex的名字tgy.hex 和BLHeli 没什么关键。
望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D:
先确定手动摇晃时有没有抵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手动摇晃时有没有抵抗力!

  抵抗力肯定是有的,要不然也不会左右摇摆了,但是按照前辈说的,用手转到一个角度后,感觉抵抗力并不是马上就出来,

网友:
楼主,要加D,我刚开始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用D来抑制P的过冲。

网友:
X形和+形 调的PID现象是不同的,X用调P是没有来回震荡现象必须用D来抑制

网友E:
楼主买的电调,设置过进角了吗?我的好盈电调之前飞不起来,就是进角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买的电调,设置过进角了吗?我的好盈电调之前飞不起来,就是进角设置的问题。{:smil ...

  新西达没这么高级的。。。 只有电池电压保护和刹车功能可以设

网友E:
我感觉是你的PID计算后,电机给定项那个正负号的问题。好好理顺了。电调关系应该不大。我也有一套新西达的电调,不用设置,自己的板子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是你的PID计算后,电机给定项那个正负号的问题。好好理顺了。电调关系应该不大。我也有一套 ...

     可以说程序是肯定没问题的,我也希望是程序的问题,这样还好解决一点,  飞机我固定在杆子上面试验时, 用PD是可以稳住的,   而直接飞的话不稳定,  听其他前辈说有可能是PID参数不合理, 所以
想按照经验整定法再整定一遍参数, 结果就发现了上述的现象,  如果如大哥所说是正负号不对的话, 那直接是正反馈了,也不存在震荡的现象了的。

网友F(2015-07-27):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指导一下新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指导一下新手吧,谢谢

       你的问题是纯比例控制的话会来回振荡?     这个应该是没办法的,除非你是玩小四轴用空心杯电机, 大四轴和电调的话必须用PD才能稳定,
如果你的问题是电调响应不够快的话,就尽量把PWM频率提高到400Hz, 不过我建议的话,直接买好盈的四轴专用电调,  电调响应慢,怎么搞都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