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 OPC采集软件不支持Modbus RTU的问题

楼主(2015-04-21):
   有个老师傅用Labview + NI OPC 采集我用STM32弄得Modbus RTU从机,但他说 NI OPC 不能很好支持RTU,不能批量读取上百个寄存器,说是OPC是按字符读的等等,所以需要一个一个字符的读。说我响应时间太长,因我用操作系统跑的,所以从机有10ms的释放CPU延迟。请问大神们难道NI OPC这么垃圾吗?我想应该不会的,希望知道的前辈给解一下。

网友A:
上百个寄存器是不可以的。
控制到10个以内吧。
效率也高,也不容易产生超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百个寄存器是不可以的。
控制到10个以内吧。
效率也高,也不容易产生超时。

没有办法,我从机里面有太多的数据需要上传,按说modbus的数据帧是允许一次传输有效数据250个字节的啊(功能码3一次可请求125个寄存器)。

网友:
改为以太网

网友B:
怎么感觉老师傅说的是ASCII模式呢?太费时间怎么理解呢?你们整个系统要求的实时性有多高呢?我以前整的浴室刷卡收费系统也有一百来个从机(刷卡器)呢。

网友:
既然下位机是modbus的,上位机Labview为何不直接用modbus,官方库也是有的。

网友:
NI 的OPC标价还是比较贵的,我用过跟plc通信,很好用。

楼主:
我在设备上加了以太网模块(正在写ModbusTCP的驱动),就是想到以后更大的数据吞吐量使用,但成本高,布线不易,但还是留出接口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老师傅说的是ASCII模式呢?太费时间怎么理解呢?你们整个系统要求的实时性有多高呢?我以前整的浴 ...

按照老师傅说的一个一个寄存器去单独请求和响应肯定效率低下,请求帧的传输时间+3.5T帧间隔 =巨大的时间浪费。现在老师傅说,他做个 ASCII 转RTU的板子与我对接,解决批量读的问题。不理解这个NI OPC......?这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老师傅说的一个一个寄存器去单独请求和响应肯定效率低下,请求帧的传输时间+3.5T帧间隔 =巨大的时间 ...

是不是老师傅对编程不熟?NI 的OPC肯定可以批量读取的,也支持RTU格式。
很多年纪稍大的工程师,选择labView来编程,图的就是个入门简单,了解不够深。

建议你自己装个NI 的OPC服务器,用串口监控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老师傅对编程不熟?NI 的OPC肯定可以批量读取的,也支持RTU格式。
很多年纪稍大的工程师,选择labV ...

老师傅一开始把 NI OPC 发给我让我按字节的填入的我的Modbus 响应帧,我的天,又给我说了标签设置等等,搞得我一晕一晕的。请问前辈 上位机用Labview编写到底如何啊,跟VB,VC对比呢,没玩过上位机编程,以前也只是用DELPHI做了个PC的小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傅一开始把 NI OPC 发给我让我按字节的填入的我的Modbus 响应帧,我的天,又给我说了标签设置等等, ...

labview入门很简单,对于会C的人来说,我觉得习惯比较难转变,都是画的,看的怪怪的。
ni的opc是独立于labview的一个软件,下个软件,设置下就可以和下位机通信了。
至于opc服务器跟labview的通信问题,跟你帖子说的问题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bview入门很简单,对于会C的人来说,我觉得习惯比较难转变,都是画的,看的怪怪的。
ni的opc是独立于la ...

看网友说:会Labview的一个老手,和会VC的一个老手他们要是同时开发一款相同的软件做对比的话,会Labview的会比会VC的快4倍?真的这么高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网友说:会Labview的一个老手,和会VC的一个老手他们要是同时开发一款相同的软件做对比的话,会Labview ...

labview开发快是因为NI把很多程序都写好了,用户只要调用就可以了。这种快是有特殊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bview开发快是因为NI把很多程序都写好了,用户只要调用就可以了。这种快是有特殊条件的。

谢谢!受教了

网友(2015-10-15):
  都是高搜啊

网友:
ni opc server 是oem kepware公司的产品。

ni opc server2012版有个bug,负整数只有第一次可以成功写入,再写入就失败了。坑了好几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