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晶振波形该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2015-04-21):
在调AD7705芯片用外部晶振(4.9152M),发了SPI,芯片没反应。
想查看一下试不试晶振不好啊,一看怎么这样(如下)?然后试了我单片机的8M晶振,也一样几乎差不多,但是我单片机运行很正常。

然后又试了一块买到的产品4.9152M,很好很明显能看出周期来。

仔细看看 我的晶振周期好像是0.02s,有工频干扰吗?然后我把晶振外壳接到了板子上的地,还是没效果。
各位看看改怎么处理呀。

楼主:
卧槽,没想到 探头颠倒一下就正常了, 虚惊一场
但是测晶振两端和探头的地线接哪还有关系吗?我才知道

网友:
直接用4M的就妥妥能用。
如果是晶振问题,还是要看电路原理图和布板的。

你这个波形是不是芯片没有工作啊?看看代码吧。

网友:
虚惊一场。。。

网友:
示波器[X10]测量[xOut]端.

网友:
示波器地线夹接反了,时钟输出端被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