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画BGA封装的电路板了,大家有什么建议

楼主(2015-04-21):
第一次画带BGA封装的
封装已经做好了,大家有什么建议的,准备用六层板,之前画过六层板。

顺便共享自己的封装(AD13版本编辑):

74ACT573T           双向数据传输
74HC138             138译码器
74HC154             4-16译码器
74HC4052            双通道模拟开关
74HC595             移位寄存器
74LS32M             双输入或门
74VHC04             非门
74VHC32             双输入或门
ACS712              电流检测芯片
ACT45B              共模电感
AD5235              数控电阻
AD8251              可控增益运放
AD8607              双运放
AD8667              双运放
AD8672              双运放
ADG836L             双刀双掷数字开关
AFBR-5803           光以太网
AS1015              可调升压芯片
AS4C32M16D2         DDR2 SDRAM
ASM1117             3.3V稳压芯片
AT24C02             EEROM存储器
AT89S52             51系列单片机
BC57F687            蓝牙音频模块
BCP68               NPN三极管
BCP69T              PNP三极管
BEEP-NS             无源蜂鸣器
BEEP-S              有源蜂鸣器
BMP                 闪电符号
BT-CSR8645          蓝牙模块
BTS7970             电机驱动
Battery             备份电池
Butterfly           功率激光器
Butterfly-S         功率激光器
CD4052              双通道模拟开关
CG103               BOSCH点火芯片
CHECK               测试点
CY7C026AV           RAM
CY7C1041DV33        RAM
Cap-Pol-A           钽电容
Cap-Pol-ER          插件电解电容
Cap-Pol-ES          贴片铝电解电容
Cap-RAD             插件瓷片电容
Cap-S               贴片瓷片电容
D-Schottky          肖特基二极管
DAC8532             数模转换
DM9000A             网络芯片
DM9000C             网络芯片
DP83848I            网络芯片
DPY-4CA             共阳4位数码管
DPY-4CK             共阴4位数码管
DRV411              闭环磁电流
DS1307Z             实时时钟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Diode               二极管
Diode-CRD           恒流二极管
Diode-R             整流二极管
Diode-Z             稳压二极管
EE-SX3081           光耦
FIN                 散热片
FM24CL16B           铁电存储器
FT232RL             USB转串口
FZT869              NPN三极管
Fuse1               保险丝
Fuse2               可恢复保险丝
G3VM-61             半导体继电器
GA240               Freescale16位单片机
HFBR-1414           光发送
HFBR-2412           光接收
HFKC                单刀双掷继电器
HK4100F             单刀双掷继电器
HR911103A           网络接口
HR911105A           以太网接口
HS0038B             红外接收器
IS61LV51216         静态RAM
ISO7220             隔离芯片
ISO7221             隔离芯片
Inductor            电感
JoyStick            模拟摇杆
L298N               ST双电桥
L298P               ST双电桥
L5150BN             5V稳压芯片
L7812CV             LDO
LD-6.0mm            5MW激光
LD-MOD              激光调制管
LD-TA               激光器
LD-TB               激光器
LDM5S764            激光器
LED-RGB             三基色LED
LED0                发光二极管
LED1                双色LED
LF356               单运放
LM2576T-5.0         DC-DC降压芯片
LM2577S-ADJ         DC升压
LM2577T-ADJ         DC升压
LM2596S-5.0         5V稳压芯片
LM2596S-ADJ         可调稳压芯片
LM2596T-5.0         5V稳压芯片
LM2596T-ADJ         可调稳压芯片
LM2940              5V稳压芯片
LM2940CT-5.0        1A 5V
LM2990S             稳压芯片
LM2991S             稳压芯片
LM317               稳压芯片
LM358               双运放
LM7171              单运放
LM7805CT            Series 3-Terminal Positive Regulator
LM7818CT            Series 3-Terminal Positive Regulator
LM7905              稳压芯片
LMV324              4路运放
LMV951              超低功耗运放
LOG114              光电检测
LT1634              稳压二极管
LT1678              双运放
LT3092MP            恒流源
LTC1044CD           Switched-Capacitor Voltage Converter
LTC6652             电压基准
M95640
MAX11046            AD转换
MAX232              +5V Powered, Multi-Channel RS-232 Driver/Receiver
MAX3221             串口电平转换
MAX4173             高端电流检测
MAX6126             电压基准
MAX660CSA           -5V电源芯片
MAX8069             1.2V稳压二极管
MAX8654
MC33789             飞思卡尔传感器
MC9S12GXX           飞思卡尔单片机
MC9S12X             飞思卡尔单片机
MJB44H11T4
MOSFET-N            N-Channel MOSFET
MOSFET-N1           MOSFET
MOSFET-P            P-Channel MOSFET
MOSFET-P1
MOSFET-P2
MOSFET-P3
MOSFET-P4
MPC5602_64P         Freescale PowerPC
Mic2                Microphone
NPN1                贴片三极管
NPN2                三极管
OMAPL138A           DSP&ARM
PAM8403             音频运放
PD                  光电二极管
PESD1CAN            过压保护
PNP1                贴片三极管
PNP2                三极管
PR_8                8排直播排电阻
RPot                精密可调电阻
RTC                 热敏电阻
Res1                贴片电阻
S9014               NPN三极管
SC040               语音
SDCARD              SD卡自弹
SDCARD-M            TF卡槽
SMB460              SMB460
SMB492              外围加速度传感器
SN65HVD230          CAN芯片
SN74LVC1G123
SN74LVTH245A        双向数据传输
SN75452B            Dual Peripheral Driver
SP3485              485总线芯片
SPX1117             LDO
SS9014              NPN贴片三极管
ST188               反射式光电传感器
STM32F103C          STM32单片机48引脚
STM32F103V          STM32单片机100引脚
STM32F103Z          STM32单片机144引脚
STM32F105V          STM32单片机100引脚
STM32F107V          STM32单片机100引脚
STM32F407V          STM32单片机100引脚
STM32F407Z          STM32单片机144引脚
SW DIP-4            编码开关
SW-12WAY
SW-6WAY
SW-DIP8             8位直插拨码开关
SW-DPDT             单刀双掷开关
SW-EC11             旋转编码开关
SW-PB               微动开关
SW-PB4              微动开关
SW-SPDT             开关
Speaker             Speaker
TDA7297             音频运放
TL062               JFET输入运放
TL082ACD            JFET-In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TLP281              光耦
TMR                 隧道磁电阻
TMS320F28335        DSP芯片
TP4056              锂电池充电管理
TPA6132
TPS3305             DSP电源管理
TPS6735             负电压芯片
TPS70351            DSP电源芯片
TQ2SA               单通道继电器
TQ2SA-L2            双通道双稳态继电器
TSC2046IPW          触摸驱动芯片
TVP5150AM1          视频解码芯片
TVS                 TVS保护
ULN2003L            驱动芯片
USB                 USB接口
USB_M               Micro/Mini USB
VS10XX              音频解码芯片
W25QXX              SPI FLASH
XATLS               贴片有源晶振
XTAL                晶振
XTAL-3PIN           贴片晶振
XTAL_SM             圆柱晶振

3F07                立体声耳机插座
6.3mm插簧             6.3mm插簧
CON 2X16 DIN41612   DIN 41612
D Connector 15      VGA
D Connector 9       串口
DB25                并口
DIMM-100            接插件
EMIF                接插件
FPC-30P             FPC排线连接器
FPC-40P             FPC排线连接器
Header 10           接插件
Header 10X2         接插件
Header 14X2A        接插件
Header 15X2         接插件
Header 16           接插件
Header 16X2         接插件
Header 2            接插件
Header 2X2          接插件
Header 3            接插件
Header 30           接插件
Header 32X2         接插件
Header 4            接插件
Header 40           接插件
Header 5X2          接插件
Header 6            接插件
Header 7X2          接插件
Header 8            接插件
Header 8X2          接插件
Header_AMP50        控制器接插件
LCD_CON37           LCD接口
PJ-306              立体声耳机插座
PWRCON              直流电源端子
RCA                 RCA Phono Jack
SU-25-3             接线叉

楼主:
之前共享过一次封装库,但接插件与元件没有分开。后来整理过一次,把许多封装清理了一下。

网友:
大工程啊  资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收藏了您的封装,谢谢

楼主:
都来看封装,没人给点建议吗?

网友A:
封装收下了,话说楼主用过的芯片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收下了,话说楼主用过的芯片好多啊

有些用过,有些可能只是画了封装没用过,90%都是接触过的,或者画过PCB的,或调试的。

网友B:
LZ太给力了,我承认是来拿封装的,哈哈

网友C:
封装收藏了,感谢楼主,我是菜鸟,也给不了什么建议

网友D:
可以多看看 ti,freescale 官方的参考板子

网友E:
楼主资料威武啊,楼主想要什么建议啊,间距还是布线,没看太明白,呵呵

网友:
没试过BGA的,希望楼主少白;我来认真听

网友F:
楼主公司做什么的?为什么芯片跨度那么大,广电?汽车电子?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太给力了,我承认是来拿封装的,哈哈

哈哈,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收藏了,感谢楼主,我是菜鸟,也给不了什么建议

都谦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多看看 ti,freescale 官方的参考板子

能找到原理图,PCB图好像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资料威武啊,楼主想要什么建议啊,间距还是布线,没看太明白,呵呵

什么建议都行,BGA封装的引脚都在下面,布线应该是有讲究的吧,今天刚刚试了一下等长布线,很好玩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公司做什么的?为什么芯片跨度那么大,广电?汽车电子?工控?

测量系统,之前用的是两个DSP,现在用一个代替

网友G:
楼主过孔和线径分别用的多少啊?

楼主:
焊盘是0.43mm,过孔是0.2/0.35mm,线径4mi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过孔和线径分别用的多少啊?

焊盘间距0.8mm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建议都行,BGA封装的引脚都在下面,布线应该是有讲究的吧,今天刚刚试了一下等长布线,很好玩的样子 ...

我们用的六层板是BGA的,BGA里面为了连线和换层在引脚边打了好多过孔,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吧,因为过孔当时还返了工,厂家要收难度费,如果楼主要做的话,可以先咨询做板子的厂家,看看可以打多大的过孔

网友H:
BGA扇出的参数很重要,主要是过孔内外孔径,线宽/线距,还有就是别忘了扇出的过孔要做盖油处理

网友:
什么都有的

网友:
过孔是0.2/0.35mm,单边环才0.075mm,板厂不好做吧。看来楼主不想打激光过孔。

网友I:
这个BGA芯片脚好多啊,若全部用上的话,该如何把所有脚都引出来?有没有好的方法或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的六层板是BGA的,BGA里面为了连线和换层在引脚边打了好多过孔,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吧,因为过 ...

下单时会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BGA扇出的参数很重要,主要是过孔内外孔径,线宽/线距,还有就是别忘了扇出的过孔要做盖油处理 ...

嗯,谢谢,我的电路板过孔一般都盖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BGA芯片脚好多啊,若全部用上的话,该如何把所有脚都引出来?有没有好的方法或规则? ...

我也是第一次做,不用的脚就空着,要不不好走线吧

网友:
谢楼主半夜回贴和奉献.

网友(2015-06-12):
感谢共享,收藏了,楼主好人!

网友:
我有学下下  规则怎么设置 还有工艺

网友:
我也是来看封装的

网友(2015-08-18):
很常用,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   没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