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华硕X401A笔记本使用USB3.0 U盘速度慢,【已解决】

楼主(2015-04-22):
折腾了两个小时,现在夜深了,还搞不定这个问题。

U盘是在沃尔玛买的金士顿16G,别笑我,搞这样小容量干嘛。平时不拷贝岛国电影,这个容量足够。大数据转移有另外方式搞定。

之前装的是win8.1,因特尔压根就没有发布win8下面的USB3.0驱动,算了吧。今天手贱搞坏了系统,换回win7 64bit,准备试试USB3.0的极速。

不是极速,是龟速。

后来把硬盘模式由IDE改回AHCI模式,速度从之前的7MB上升到了10MB!我靠,按照增长率来看接近50%!!!!

驱动安装无问题,USB电源管理那儿已经做了更改,防止系统限制USB口电流。

现在,没辙了。求解!!

另外吐槽一下这个笔记本,保修期内连续进医院五次,神一样的华硕技术员,最后一次换主板才解决问题,这个维修技术可以回老家了。

【经过反复度娘和Google,原来是U盘格式问题,之前在其他电脑上的时候使用的是NTFS,昨天安装系统弄成了FAT32,.】

看来使用USB3.0需要注意很多,

1,硬盘模式开启AHCI,如果装系统的时候是IDE模式,需要首先修改注册表,然后重启进入BIOS更改硬盘模式。win7系统,XP没有测试。

2,开启磁盘高速模式,防止供电电流限制

3,U盘格式必须为NTFS

4,驱动必须安装,这一点是基本的。

网友:
1、你的小本支持SB3
2、装驱动没

网友:
把U盘发出来看一下,有些U盘虽然是3.0的接口,但速度比2.0的还低。

网友:
你这速度是读还是写,如果写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A:
找一台试过USB3.0的电脑测测优盘先。

如果电脑是SSD的最好。

网友:
U盘速度得看U盘闪存的体质了,估计你的优盘是那种打着3.0旗号用的是很差的闪存,炫耀一下啊,我的手机连接电脑写入速度都能到20MB/s,手机接口一般都是2.0的啊!

网友:
金士顿16G?估计这个本身速度就这这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沃尔玛买的金士顿盘会不会是假的?

理想情况下,沃尔玛不会卖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台试过USB3.0的电脑测测优盘先。

如果电脑是SSD的最好。

在其他电脑上能够达到20MB以上的速度,可以确定是电脑问题。

网友C:
愿意请教USB3.0和U盘的使用。

先说说我的实践:
电脑是10年前的旧电脑,工作上网速度还很好,装了一个PCI-E的USB3.0扩展卡,装了卡自带的驱动,操作系统还是Win7。关键是我在JD买的Sandisk 至尊高速酷豆 USB3.0 U盘还不错,基本上看到了U盘厂家声称的读写速度——读最大130MB/s,写20MB/s。在扩展的USB3.0接口上,看到最大读100MB/s,写20MB/s,但是随后速度有所降低,稳定在读50MB/s,写18MB/s,我想是我的电脑的问题。在本机的USB2.0接口(理论最大值60MB/s)上,看到最大读35MB/s,写17MB/s。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了我的其它USB2.0的U盘。

结论:即使是在USB2.0接口上,一个USB3.0的U盘,读写速度会快很多。不过,你要仔细看好你买的品牌申明的速度。不是我做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愿意请教USB3.0和U盘的使用。

先说说我的实践:

这个U盘在其他电脑上是能够达到20MB以上的速度,现在可以肯定是电脑系统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