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能帮解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5-04-22):
电路图如下,在此电路参数下,ICQ1与ICQ2电流大小相等、但相位相反,达到平衡。
如果改变参数,例如稍微改变发射极电阻值、负载阻值、包括负载开路等等,都会使电路失去平衡,两管电流也不相等的情况。似乎电路的平衡状态只有一个点而不是一个范围,少许的偏离这个点都不行。

平衡状态

负载比较轻或开路时,ICQ1与ICQ2电流大小相等、相位相同

改变发射极电阻值和负载,电路失去平衡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电路是有输出电阻的,负载要足够小才能保持稳定,你把负载换成20K,再试试

网友:
传说中的OTL攻放,不知撸主是要干吗?问题描述不清。
自行温习下OTL电路再来问吧。

网友:
感觉是个功放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