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滤除220V 电机工作与启停对电源的干扰?

楼主(2015-04-22):
项目要用单片机换控制水泵。

要做一个控制器,单片机电源与电机统一接到一个220V的电源上。现在怎么消除水泵对电源的干扰呢?

网友A:
1. 电源部分请采用电气隔离
2. 采用过零检测电路,检测交流的过零点再启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源部分请采用电气隔离

能指教一下怎么隔离吗?用什么措施与元件,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指教一下怎么隔离吗?用什么措施与元件,谢谢。

使用变压器隔离,例如线性变压器或用反激在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变压器隔离,例如线性变压器或用反激在电源部分。

受体积所限,只能用阻容降压了放不了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体积所限,只能用阻容降压了放不了变压器。

除了TVS,似乎没其他办法能解决你这个“体积受限”了 ......

网友:
TVS + 合理的布线 + PIC单片机,应该能对付楼主的问题!

网友:
金胜阳有一款电源AC-DC,厚膜电路形式的,片状,

网友:
怎么都忘记了共模电感啊

网友:
10楼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B:
你的所说的220V电源应该指的是交流220V也就是市电吧?如果是这样,建议单片机控制器这边使用成品AC-DC电源模块(功率不大可以选用体积小的),单片机通过光耦隔离控制电机

网友:
继电器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所说的220V电源应该指的是交流220V也就是市电吧?如果是这样,建议单片机控制器这边使用成品AC-DC电源 ...

请教一下,像这种共地的控制,光耦的用处大吗?

网友:
固态继电器

网友:
把继电器换成 双向晶闸管 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像这种共地的控制,光耦的用处大吗?

你单片机系统用了成品隔离的AC-DC模块供电后,就不与水泵共地了

网友:
电源不能按电路图这样处理的,要加隔离变压器,最好是在变压器前面再加个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