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04检测模拟量的问题,急!!!!

楼主(2015-04-22):
我用STC89C52单片机+ADC0804来检测CO2气体的浓度(模拟量),,在没有连接CO2传感器的情况下,用单片机串口直接将数据发给上位机,上位机收到的是一个非零的数据(存放结果的数组已经初始化为0),,怎么回事?我之前是用NRF24L01搭建无线环境,最后再送给上位机,这种情况下,上位机收到的数据是0,,很迷茫 怎么回事????大侠帮忙啊

网友:
你是问AD还是问串口通讯,串口就搞个固定数测试

网友A:
分步分析,先将读ADC0804的部分改成固定读为0(或是固定的某个数,如:0x05A5),看看发出来的数据是什么,如果和程序读AD时固定的数不一样.
那就是你发送的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步分析,先将读ADC0804的部分改成固定读为0(或是固定的某个数,如:0x05A5),看看发出来的数据是什么, ...

我单步调试  发现TxBuf[8]和TxBuf[9]中的数据是01和90;但是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数据却是EC和D1;难道是串口的问题??我一直用这个串口调试助手的.....

网友:
疑似晶振频率问题

网友:
波特率设置 晶振 串口工作模式等等 都可以导致你说的这个现象

网友B:
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去量

用示波器量?怎么量

网友:
量串口发出的数据是不是和你收到的数据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你接收那边的的波特率设置 晶振等引起的。 如果发送出来本身就是非0数据,那就检查发送那边的程序吧。

网友:
单片机串口波特率的问题。还有不接传感器,AD输入端是否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