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和PC之间通过USB能通信吗?

楼主(2015-04-22):
怎么实现一个笔记本电脑和笔记本之间通信,是否可以通过USB接口可以相互访问吗?

想用一台电脑充当下位机和我的电脑通信,电脑下载个串口助手,能简单的发送接收就可以,我想看看我的程序能不能用

或者还能用什么方法

网友A:
最简单的应是用两块USB转串口模块,把TX和RX交叉互接。用两个串口调试软件就可以相互通信了。

网友B:
不知道你PC之间用USB干什么,拷文件可以买条USB对拷线。用USB转串口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网友:
你为啥不用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应是用两块USB转串口模块,把TX和RX交叉互接。用两个串口调试软件就可以相互通信了。 ...

可以吗?我也想这么干,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PC之间用USB干什么,拷文件可以买条USB对拷线。用USB转串口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

我的意思有点像二楼的意思,不知道可以实现不

楼主:
我不会呀,我就稍微对串口熟悉点

网友C:
可以通信,淘宝有得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有点像二楼的意思,不知道可以实现不

描述清楚你想干什么,是和开发板通信,还是想两台电脑之间互传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吗?我也想这么干,谢谢了

距离不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信,淘宝有得卖!

关键术语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清楚你想干什么,是和开发板通信,还是想两台电脑之间互传文件?

两台电脑之间用串口助手之类的收发数据 见笑了

楼主:
好嘞,测试完了,再回复你。先谢谢了

网友:
其实就是USB->串口-》串口->USB,
usb 电脑上的都是HOST,两个HOST之间是不能直接连接上的。

网友:
真是费精,  一条交叉网线搞定

网友D:
交叉网线不行到话,弄个交换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交叉网线不行到话,弄个交换机

现在的标准不需要交叉网线的,直连网线就可以了。

网友:
USB互连线

网友:
奇葩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应是用两块USB转串口模块,把TX和RX交叉互接。用两个串口调试软件就可以相互通信了。 ...

谢谢了,我刚测试过了,没问题。。。

楼主:
主要是测试一下自己编写的上位机 通信不是目的

楼主:
二楼方法可以了,主要是测试一下自己编写的上位机 通信不是目的,谢谢你们围观提供方案

网友F:
14楼正解
好点的Android手机带OTG功能,既可以做从端也可以做主端,这样就既可以接到电脑当U盘也可以直接接U盘用

网友:
楼主要的是虚拟串口 ,虚拟出一对串口,你的程序抓住一端,  下个串口助手抓住另一端 , 你的程序数据就可以在 串口助手里看到了, 不需要两台电脑。。
免费的虚拟串口推荐com0com

网友G:
要专用线才可以。普通线不行

网友:
浩鑫的 HTPC 支持 USB 口直连,通过一年按钮切换一下,估计是切换到 Device 模式了

网友H:
其实楼主只是想调试一下串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楼主只是想调试一下串口而已

你说得对,通信就是我想要的一个测试方法,其实我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编写的上位机,谢谢你们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楼正解
好点的Android手机带OTG功能,既可以做从端也可以做主端,这样就既可以接到电脑当U盘也可以直接接 ...

谢谢你们,我一用二楼的方法解决了。其实我就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编写的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专用线才可以。普通线不行

谢谢你们,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电脑之间用串口助手之类的收发数据 见笑了

直接用个以太网转串口的上位机,虚拟个串口出来,用UDP的方式相互发就好了。效果是你在两台电脑上都看到有个虚拟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打开,但实际上你对他收发数据他都是UDP发给另外的电脑。如果你只是为了测试软件,直接在一台电脑用VSPD把两个串口绑起来就好了,这样你还省了一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标准不需要交叉网线的,直连网线就可以了。

是啊,都支持自动翻转了吧

网友:
32楼 应该是最优方案了

网友:
虚拟串口不就哦了

网友:
如果非得用串口   你可以将PC的网卡虚拟一个串口 将两个PC连入一个局域网 然后...你懂得

网友:
测试串口通信用一台电脑加虚拟串口就行了

网友:
还是用A-B网线吧

网友:
网口都可以,貌似现在网卡A-B可以自动识别

网友I:
用USB接口的蓝牙模块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USB接口的蓝牙模块最方便。。。。。

解决了,谢谢了。。。其实真正目的是测试编写的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