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IARARM中定义标识符为page_x的指针数组,编译报错

楼主(2015-04-22):
如题,我在IAR ARM中定义了下面一个数组指针,编译后竟然说没有标识符?

测试了几次发现只要把page_B换成其他的如:page_1B,page_read,page_write,upage_B等等编译都正常。

难道page_B是编译器内部的一个关键词?

//************编译报错***************
uint8_t * page_B[] = {
  {"hello world"},
  {"adcdfegjgh"},
};

//************编译正确***************
uint8_t * page_1B[] = {
  {"hello world"},
  {"adcdfegjgh"},
};

楼主:
把page首字母大写也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A:
IAR for ARM 7.2 顺利通过了。。。。。。。

网友B:
IAR for ARM 6.4 编译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 for ARM 6.4 编译通过

我也用这个编译的呢?一直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 for ARM 6.4 编译通过

我用6.40 7.30都试过,一样报错

找了一下,page_并不是IAR 的关键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for ARM 7.2 顺利通过了。。。。。。。

7.20没试过,7.30报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page首字母大写也可以编译通过

我换其他编译器也是一样的报错

网友:
D:\123.jpg 编译通过的

网友:
再添加IAR版本信息

网友:
希望楼主包含的头文件中不会是typedef了page_B,问题还要楼主再深究,根据C语言语法,也不该编译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