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串口多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5-04-22):
           最近做串口的多机通讯实验,请问用过LPC1768的工程师们,这款芯片串口到底支不支持多机通讯啊?
我看数据手册上串口最大只能发8位的格式,这怎么和51单片机通讯。连51单片机串口都支持多机通讯,怎么这ARM就不支持了.谢谢~

网友A:
当然支持了,这个和8位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楼主的这是典型的自己拉不出屎怪地球引力不够的范儿。

网友B:
您指的是,支持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支持了,这个和8位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像51单片机的可编程第9位TB8  怎么判断地址帧和数据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指的是,支持485?

不是 ,就是最普通的232 多机通讯, 我看了 串口1 可以配置成485模式,但我不需要。

网友C:
我都看不懂楼主说的多机通信是啥样的了,一般是一主多从,主机发起带地址的数据包,从机收到后判断地址是不是自己的,是就处理此数据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看不懂楼主说的多机通信是啥样的了,一般是一主多从,主机发起带地址的数据包,从机收到后判断地址是不 ...

        怎么说呢,一般51单片机的串口多机通讯串口发送的数据不算起始位和停止位 一帧数据有9 bit ,其中 最后1bit(TR8)是可编程的,
当 TR8 = 1 时  说明前面8bit是地址帧,当 TR8 = 0 时  说明前面8bit是数据帧.
比如 我向全部从机发送 0xaa + 第9位bit=1时  ,说明主机寻找0xaa的从机,当0xaa的从机响应后把SM2设置为0,其他的从机仍维持SM2 = 1 不变;
这是我主机再发送  8bit数据+ 第9位bit=0 来与0xaa从机开始通讯, 其他的从机忽略主机发送的数据,0xaac从机接收完后再把SM2设置为1. 依次类推,不懂请看51单片机的书.

我现想用LPC1768来完成串口多机通讯,但发现这芯片串口的寄存器没有可编程的第9位,那如何多机通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一般51单片机的串口多机通讯串口发送的数据不算起始位和停止位 一帧数据有9 bit ,其中 最后1b ...

你说的那种方法都过时了 也许1768真的不支持 现在的多机通信都是用8位数据 主机发送的数据包里有一个是地址字节 从站收到后判断是不是自己的地址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种方法都过时了 也许1768真的不支持 现在的多机通信都是用8位数据 主机发送的数据包里有一个是地 ...

我也不想用这种方式啊,关键是现在所有的从站都是51单片机.身不由己啊。

网友E:
LZ是一串口多节点RS485,还是一机多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一串口多节点RS485,还是一机多串口?

一串口多节点RS232,既当主机,既当主机又当从机。

网友:
一串口多节点RS232,既当主机,既当主机又当从机。

LZ如何才能解决同时发送的问题

网友E:
建议LZ看此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01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LZ看此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0100-1-1.html

我这是分时传输的.同一时段只有一个从机响应的, 以前全是是51单片机做的,现在想改部分站点的CPU.才出现这问题.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