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压等级的笔记本内存是否可以混用?

楼主(2015-04-22):
刚买了一条内存,插到笔记本上,使用cpuz测试发现是低电压版本的1.35V,原来的是1.5V的,笔记本的大型号是T430,不知道这样混用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根据DDR3标准,要求低电压要兼容1.5V 的,所以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哥们!那我就放心大胆的用了

网友:
用AIDA64看下SPD参数,1.35V的内存有两种工作电压,1.35V和1.5V,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的兼容性在理论上没问题,不会一股青烟烧掉的。

倒是内存本身的兼容性(尤其是混插、高速内存上低速板等情况),实际上会出现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兼容性故障。这个不表现为烧件,但表现为死机、蓝屏等软故障,可怕的是必然发生或不定时触发都是可能的,不是看起来能进系统就万事大吉了。

请楼主用memtest86+完整测试内存,跑完测试全程不死机一般就稳妥了。不要用Windows系统和WinPE系统下的测试工具,不可靠的。

网友(2015-12-31):
实际使用中还是使用电压等级相同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