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ll 笔记本键盘改装成USB键盘问题

楼主(2015-04-22):
很喜欢DELL笔记本键盘的手感和CTRL、FN键的位置,我的是E5400,所以想把就的DELL笔记本键盘改装成USB外接键盘,我有俩DELL E5400,很喜欢其键盘手感,所以我准备把其中一个屏幕拆了,把剩下的部分改装成键盘(主板什么的拆不拆下去到时候看情况,重要的能改装成一个USB键盘)。

我的键盘排线是24针脚的,经过我大概的研究,似乎要通过一个叫做IC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淘宝上也有卖的,理想的情况下,买个键盘IC一接就OK了;
那么~问题~来了~,24针脚对应IC的那么多针脚,怎么连。。。这是一个大问题。

大家谁有过类似的经验或者提供其他的信息能把这个事搞定。例如找到针脚、排线的定义等等。。。

期望大家围绕技术本身讨论,不操没用的心。
如果能帮助我完成,提供有效图纸、方法,我会有偿回报!你告诉我买什么,方法是什么就是最大的价值!
我动手能力可以,电脑里那套东西捅咕烂了,自己也改装过电吉他,照着电路图把单单单拾音器换成单单双拾音器,自己裁板子,焊接什么的;自己也做过笛子。

不得不说以下几点,是为了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我知道市面上有N多USB外接键盘,但是不喜欢,不想买现成的,我就想自己改装!我就是想技术宅一下!
我知道淘宝上有类似thinkpad的键盘,比如SK8855,但是,我不喜欢他那CTRL和FN的位置,死也要抗争到底,你也别说可以转换什么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们就一起探讨我提出的问题就好。
你也别说键盘拆下来没基座什么的,那是我的事,那是工艺的事,现在我想讨论技术的事!也不希望问题发散。。。聚焦问题吧。。。

我写了这么多,因为我是蛮真诚的,期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我个别话说的挺招人烦的,但是话糙理不糙。。。
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24PIN的可能是矩阵键盘的行列,如果能分析出行列,推荐用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451760683

网友A:
你直接买个DELL的键盘好了,光一个笔记本键盘拿出来用也不一定舒服

楼主:
回2搂,是的,关键是分析出行线和列线。。。这个是不小的难题。。。我甚至想,行列应该是逻辑上的,即时我拆开键盘后面的背板也无济于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买个DELL的键盘好了,光一个笔记本键盘拿出来用也不一定舒服

我说了,工艺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准备弄个木头槽子。。或者用原来的塑料壳,用笔记本键盘习惯了,其实是对手托的一种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2搂,是的,关键是分析出行线和列线。。。这个是不小的难题。。。我甚至想,行列应该是逻辑上的,即时我 ...

拆了背面应该就能直接看到行列的走线了……
不嫌麻烦的话,按下一个按键,然后拿万用表直接量24根线中那两根导通……然后应该能确定行线和列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背面应该就能直接看到行列的走线了……
不嫌麻烦的话,按下一个按键,然后拿万用表直接量24根线中那 ...

非常感谢! 请问用万用表的话,如何操作呢! 按下键,如何测行线列线呢,可否具体描述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