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自平衡车只能站一会,然后就倒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5-04-22):
MCU是stm32vet6 陀螺仪用的是MPU6050,卡尔曼滤波,减速电机没用编码器,求大神帮帮忙,弄了好久了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把加速度融合进去.

楼主:
零点老是飘移,回复里力像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把加速度融合进去.

加速度融合加进去了,零点总是不对,过一会零点都不在平衡位置了

网友:
最好加编码器

网友B:
PID参数耐心调一下先比例,在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参数耐心调一下先比例,在积分

忘了买带伸出轴的电机了,编码器是加不上了,想着能不靠编码器让小车站起来,都做了好久了,最近才调到,能站一会,p感觉调到了大概合适的位置,d就不行了,只要稍微加一点晃动就特别大

网友:
加上位置环,将位置锁定在一点上,祝好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买带伸出轴的电机了,编码器是加不上了,想着能不靠编码器让小车站起来,都做了好久了,最近才调到, ...

耐心调一下参数,没编码器也是可以站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心调一下参数,没编码器也是可以站起来的

有您这句话,我再调一下,我看的其他的两轮车都是带编码器的,所以对我的车站稳信心不是太足,就是感觉现在我的小车恢复力不够,只有稍微一偏就会倒,恢复速度不够快

网友:
小车没力气,检查一下pwm的频率,有时候pwm频率不对,对电机驱动影响很大,有时候甚至会没力气

网友C:
要有编码器,我用有编码器的做过。没有编码器楼主怎么知道位置,步进电机?

网友:
加个电压PID,PID输入为电机电压,输出为倾角,最终使电压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编码器,我用有编码器的做过。没有编码器楼主怎么知道位置,步进电机? ...

刚开始没想那么多,想着用陀螺仪获得倾角,就能知道平衡位置,地理位置还没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没想那么多,想着用陀螺仪获得倾角,就能知道平衡位置,地理位置还没考虑 ...

建议看看飞思卡尔的文章,我记得的是角度环速度环,没有码盘可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看看飞思卡尔的文章,我记得的是角度环速度环,没有码盘可能不太好。 ...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编码器已经不能加了,见网上有用pwm做速度控制的,正在摸索

网友:
这个用PID 应该可以调好

网友:
说不定它只是累了

楼主:
还是不行,小车站起来没问题啊,时间一久就会倒,也不能碰,碰了倒得更快,非要加编码器吗,天哪!!

网友:
已经说明了加上编码器,把位置环加上,你只有角度环肯定倒
看我做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8606-1-1.html

还有你在优酷上找下有个飞思卡尔的智能车调试视频,很详细的调试过程,讲解了位置环和角度环的调试,连接我找不到了,你自己找找看看,视频长度大概是50多分钟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小车站起来没问题啊,时间一久就会倒,也不能碰,碰了倒得更快,非要加编码器吗,天哪!! ...

位置环的作用就是将车固定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