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网,半刻怎么加??

楼主(2015-04-22):
需要在钢网上特定的位置加上自己的文字,方便以后使用,
是不是可以使用半刻工艺,怎么处理原始文件?

网友:
那么薄,用激光不太容易控制吧。。。隔壁不是讨论热敏打标机,应该更合适。

网友:
把字体改成开窗层就可以了
========================
看错,你直接拿个记号笔写上不就得了

网友:
钢网时做个说明

网友A:
他们家的钢网本来上面就是刻着型号的,你下单的时候说明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您好,我司现在钢网,默认是贴标纸的!
没有半刻字符,特殊可以电印字符,需要的,请下单备注说明:(钢网字符需要电印:XXXXXXX  )这样即可!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家的钢网本来上面就是刻着型号的,你下单的时候说明一下就可以了吧

电印效果和半刻差不多,下单备注说明 : 钢网需要电印字符!       默认是贴标签的,为了大家存储钢网方便查找!

网友B:
你在你的板子文件 的工艺边4个角上加,直经1mm的,
在下单时选一下半刻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你的板子文件 的工艺边4个角上加,直经1mm的,
在下单时选一下半刻就行 ...

我做植球网的时候上面都是有文字的,那可能是电印的吧,我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植球网的时候上面都是有文字的,那可能是电印的吧,我搞错了

谢谢各位的答复,用电印的就行,就是标示一下,方便下次使用。
另外想了解一下,植球网和普通锡膏网有什么区别?